[Asus] 筆電ASUS A3000顯示花屏(已修復)_補充修復過程

楼主(2009-11-03):
一開機之後,整個螢幕都是雪花片片,可惜不是我要的浪漫....XD

用DEBUG卡測得結果"3A33",經查結果屬顯卡方面的問題

於是便動手把它拆個精光,跟據維修老手的經驗,在DOS畫面就一片雪花,
通常是顯卡晶片的問題,而我手邊能做這項工作的工具只有熱風槍,
所以二話不說.直接滴上幾滴焊油先.

打開熱風槍,先對空熱機三分鐘

把風速和熱度直接開到最大,對者ATI晶片用刑...
(這照片是修完後補拍的,因為只有兩支手,所以無法邊修邊拍,圖中的散熱片在修的時後是要拆除的,只是我懶得再拆了)

吹完後馬上把散熱片裝上去,一方面有擠壓的效果,一方面也加快它散熱,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燙到玉手...

放置五分鐘後,先裸板並裝上RAM及CPU直接測試,免得有問題還要再拆一次,不過試狀況還不錯,沒讓我失望

組裝完成後,便直接安裝XP試跑看看...

看起來都沒問題了,實際上目前已經把XP安裝完成了,反覆開關機測試,也都很正常,但.....意外總在得意時.......

因為它的LED被我不小心掉到地上,結果就.......

网友:
挖 ~~~~壞囉 ~屏~.....................CCCC
真是的 ~
好可惜耶~.............
不然就外接螢幕..CC勉強用.
C大 機斯投   真多 ~..............
問你一下 ~936的 你一般都是用幾度在黏阿..QQ 剛買一台中古的 ..

网友:
...這工作桌...也太亂的吧...
整理一下吧...不然以後還會有更多....LED掉地上.阿..不對..是LCD~~~~

网友:
只靠一隻熱風槍, 就修好了,真是太強了!
小弟學起來了~謝謝大大

网友:
所以......維修標的假如在純文字狀態下正常,
那就有可能是VRAM出包囉...

网友:
維修的很漂亮說~ 只不過正在擔心你的桌面會山崩, 沒想到到最後慘劇還是發生了!

工作環境還是設定一下比較好做事, 也比較安全!

謝謝分享!

网友:
換燈管時也要小心翼翼的,以免一失手成千古恨。
自己都習慣在地板上拆,比較避免掉落風險,只不過地板上就會較凌亂。

楼主:
回#2

我一般用主機板時
會設在400~450度
要看點的大小
解焊時會開到最大480度

楼主:
我的工作枱
只在新買來的那一週整齊過..XD
我有時也會想整理一下
可是不到兩天它又亂了.....

不過這一台筆電是我修好另一筆電時,客戶給的
所以還好啦,只痛一下下
現在它也的確是轉行而變成桌機了.....哈哈哈
....苦笑中.....

网友A:
狼大說到我心中的痛~某年某月某天,一台17"lcd,影像變暗.拆下燈管換上.ok,但連接lcd那薄薄一片給裂了,lcd馬上多了幾條線

网友:
大大你那種補焊劑是這種的嗎?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5521839?u=partsworld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狼大說到我心中的痛~某年某月某天,一台17"lcd,影像變暗.拆下燈管換上.ok,但連接lcd那薄薄一片給裂了,lcd馬上多了幾條線

前一段時間換19寬螢幕面板的燈管時也是"皮皮挫",深怕一不小心就搞掛了

网友:
疑問?

請問大大,我也有一台NB也是花屏,但是我看完你的分享後,我還是不知道顯示卡那要怎維修,可以請大大教導一下,是解和顯示卡記憶體部分ㄇ?

楼主:
回#11 BASS188兄

我用的不是那種,但它看起來挺高級的

楼主:
回#13 PANYULIN

你把機型,開機後的狀況拍幾張照片
再說明問題
最後發個新帖,這樣大家一起出力
你比較能得到參考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時間換19寬螢幕面板的燈管時也是"皮皮挫",深怕一不小心就搞掛了

狼大,您太客氣了,
對我而言,你可是高手中的高手
和W大是同一個級數的人物
換燈管這種工作,您應該是像吃飯一樣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燈管這種工作,您應該是像吃飯一樣了吧

工廠在組裝面板時都有機械輔助,有些還會在面板與背光模組之間加上膠貼住,增加拆卸難度,拆時又不保證不會入塵,大部分面板也無可直接抽出的燈管組,所以拆時真的只能膽大心細,在必要處使用一點暴力,但又要拿捏得宜,所以每次拆裝都還是忐忑不安(尤其以筆記型面板為最,薄+燈管細)

网友:
可否請教一下完遊戲破圖是核心掛了還是記憶體掛了

网友:
我有兩台NOTBOOK壞HDD
LCD 好的不知到可不可以殺肉
可以的話送給你
有須要發短消息

楼主(2009-12-14):
回#19

前陣子因要作報告,所以消失了一段時日
今天看到這種好康的消息
我當然是要不客氣的接受啊

楼主:
回#18

請告知機型及是否還有其他狀況

网友:
可憐的LCD  oh my god

网友:
QQ LCD摔壞了,是因為拍照的關系嗎?

秀秀~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0-04-17):
不好意思 弟看後還是不懂要怎麼修 是換顯示晶片 還是用熱風機吹一吹就會好

网友:
吹完直接蓋散熱片上去
可見carlos_liu大的技術已經如火純青了
熱風槍的溫度和時間要拿捏的很好
而且蓋上去又怕移動
不然下面錫球就糊了

真是膽大心細的演出

网友:
請問大大,我也有一台液晶電視也是花屏,但是我這台有時會有時不會花屏,請問也是補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