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sus p4sp-mx se開機不跑碼?

楼主(2009-11-03):
型號:P4SP-MX SE
故障情形:可過電不跑碼
請教各位大,此板開機不跑碼(88),先上假負載量測cpu核心電壓為0,就先更換HIP6002BCB及HIP6302CB兩個ic,再上電測量結果還是一樣,再拆下下管四個mos量測也沒故障,再換上管2個mos,情形一樣,量測6002的第14pin vcc 有12.13v左右,再量測6302的pin16也有5v電壓,下載了兩個ic的 datasheet,請教該再往那個方向查呢?謝謝

187.46 KB, 下載次數: 57

254.85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大大您好,南、北橋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P的部分,南橋需要石英震盪器有起振。)
沒辦法完成reset的動作,那麼便沒辦法產生PG信號(非電源供應器的PG),當然CPU是沒辦法得到核心電壓的(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 訊號有看了嗎?

還有BIOS Try Try看 , 我遇過此片板子 Vddr電壓異常過高 將BIOS資料清空之後 回復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請問假負載上參考電壓多少v?

2. 記憶體插槽,b5跟a92各為多少v?......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highlight=ddr

网友:
請量測南橋的阻值是否有出來
通常SIS的晶片壞調都是南橋及I/O
你就看開吧

楼主:
剛想開機再量測各位大大提供的測點,沒想到這次一上電就發現agp底部的mos發燙且冒白煙,趕緊斷電,請問大大們我是該再先找替代換看看,還是下一步該如何作,沒經驗怕後果更嚴重,
另外我測量北橋背面的貼片電容的兩端都bb叫,對地都導通了,是否也為北橋有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都別想了,有可能北橋短路了!先將冒煙的那顆MOS卸掉,再量北橋背面的濾波電容,是否還有短路狀況存在。
應該是先前施工時,有錫渣沒清乾淨。

楼主:
回s大,我將mos(9915)拆掉後,除錯卡的燈全閃(reset clk  +5v +3.3V +12V -12v,量測北橋背部的電容還是BB叫,想說找代換的mos再換一次,竟然發燒到錫都慢慢熔化= =,但是手摸北橋並不會特別燙手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細 看有無殘留焊錫 黏在板上其他地方早成短路
你說發燙到融 錫 問踢太高了喔^^~ 先測濾波電容 與貼片電容  注意 MOS代換 是否通用不能用比它爛低代用會有反效果_~_~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囉!整個短路的話,便會像一條導線一樣。由於沒有任何阻抗,雖然電流很大,但並不會發燙,但是電源供應端沒有保護的話,便會因為負載電流過大,而產生高溫,進而燒毀。

您可以玩個小實驗,您就知道小弟在講什麼了。
拿個1.5V的乾電池,拿條導線分別連接在電池的正負極,這時,過一段時間後,你會發現電池發燙了,但是導線卻不會發燙。

這塊板子可能不用玩了,北橋有可能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