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好心人的分享

楼主(2009-11-03):
http://u.youku.com/user_video/uid_hihime2.html

一位好心人的分享,雖不太懂他們的拼音文(如同台灣注音文),還是謝謝他...

有興趣可以看看,個人覺得講的很淺,適合入門者,也可收藏看個人所需...

网友:
謝謝P大您分享的精彩視訊網站。
題外話,小弟有疑惑,P大您這張截圖是win 7環境下嗎?好像是Win 7,不知P大您使用的爽度如何?
小弟現在也在體驗win 7(RTM 32bits),Aero開不出來,顯卡有點爛(845G的內顯),裝512MB的ram,整體使用的流暢度很棒。 ,有點感覺win 7的使用體驗已經贏過X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雖然我不喜歡微軟,但無法避免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新一次版本....

Apple-Mac雖笑windows 7是舊瓶新裝,但我試用結果真的是比xp快也穩定,(vista 摔死在路旁)

有些舊板子驅動可能無法裝,這是一大遺憾,我剛開始網卡跟音效卡也不支援,

後來更新後就自動支援,算運氣比較好,暫時可能不會換回xp...

我的電腦都是朋友升級後給我的,速度不快但用win7也相當足夠了....

不過我記憶體是1g,512m會不會太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裝512MB的話,感覺還OK,如果再加裝一些雜七雜八的應用程式,可能就會拖慢了。
小弟到目前還沒有試過裝1GB灌win 7的感覺,安裝流程還蠻快的,差不多半小時多一些就完成作業系統整個安裝程序(感覺比XP還快,將安裝檔複製到硬碟,然後用硬碟來執行安裝程式)。
小弟有嘗試裝一些程式,上課會用到的C開發環境、winrar、BT、foxit reader。都沒有太大的衝突問題。驅動方面小弟我也只有遇到音效無法驅動(後來安裝更新也解決掉了)。

网友:
感謝P大分享阿~!

630 掛 512太浪費 1G剛剛好 !

win7 還沒玩過= = 最近要把工作機升級 來灌灌看WIN7...

我自己在用的電腦是灌Vista 除了打天堂看不到字以外 玩其他的或操作 都滿不錯的XD
還有有時候音效會當掉...無限replay...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圖少貼一張,我是1g ram,原本是2g,後來主機板io被我玩壞,目前只好

暫用這張只有支援2隻記憶體的主機板....

如果習慣vista,再用win 7一定會更爽...

网友:
P大感謝你的資訊分享.....另外問你~

你看優酷空間視訊會塞車嗎?

其實優酷上頭很多電腦維修的視訊,只是只有某幾大家
教學的比較齊全(多)....

我還找到一個學開車的視訊n_043|
原來對岸的還有變速箱沒同步器的款式呢..

原來WIN7用P4-630搭配個1GB左右就可以RUN了呀...
那我得趕緊多找找廢料了...

楼主:
回復 3 :

真的是差在顯示卡..

回復7 :

有時會有時不會,我是台灣固網2m,我都下載後再抽空慢慢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P大您的顯卡跑的分數也不錯耶!很神奇的是,我的CPU分數怎麼比P大您的多0.1分,有點怪,我的是northwood家族的,怎麼還會贏噴火龍?
回复 网友E:
用最新版的realplayer可以很方便的下載下來,不用害怕塞車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面的值是系統自動幫我測..

參考就好...我又手動測一次值又不一樣...(只掛mse防毒,不做其他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