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L2000筆電 開機卡BIOS密碼...(已解決)

楼主(2009-11-03):
華碩L2000筆電 開機卡BIOS密碼...
已試過拔掉鍵盤並外接鍵盤,也試過很多組所謂的萬用密碼 XD
據客戶說是放了大約半年沒用,再拿出來自己也忘記密碼了
狀況就是不管怎開都會跳出BIOS密碼....所以...當然就想說拔水銀電池試試
好不容易找到 XD ...拆的快精光了
不過 任憑我再怎斷電,一開機BIOS密碼還是跑出來,當然下一步就是找BIOS在哪裡
不過怎找都沒一顆像BIOS的,不曉得是否剛好有大大知道在哪裡,可以給小弟一條明路,感激不盡
唯一一顆卻是電源晶片

240.46 KB, 下載次數: 122

网友:
除了拆水銀電池、蓄電池、電源,都要移除。
如果上述動作做完還是無果,只能找看看有無像EEPROM之類的晶片,拆換掉,看有沒有用....小弟猜測,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試用這帖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000&extra=page%3D16

ps:對不起看錯了,這是解電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據我所知筆記型電腦的BIOS密碼並非像主機板那樣拆掉電池就有用的,它的密碼有的是專用晶片,有的則是寫在BIOS裡。
你的觀念很好,知道要去找BIOS晶片,你應該先找看看有沒有相同機型的BIOS或上網找到該筆電的BIOS程式,拆下筆電的BIOS晶片更新它試看看,如果真的還不行,你再找一個新的密碼晶片試試看。
我看過康柏的筆電有三種密碼設定,(PowerOn Password)、(SuperVisorPassword)和 (Hard Disk Password),如果你只設定PowerOn Password,或許拆掉電池有用,其它的就不管用了。
我沒解過這種密碼,我只能提供我的想法。

网友:
這種的難解了.....首先..先把EEPROM找出來吧
若不知道在哪裡就在繼續分解
把主機板的所有IC都拍照讓我們看看囉

网友:
HARDDISK PASSWORD是設在硬碟上的,若是設定後即使拔到別部電腦也需要進行解除,若是密碼忘了只能用MASTER PASSWORD(主密碼)解除,此時資料會被清除,若連主密碼也忘了,硬碟就無法再使用,所以除非資料很重要,不然盡量不要設硬碟密碼。
另外大廠中IBM機種的密碼是使用獨立晶片處理,所以無法單純以清除COMS或改寫CHECKSUM方式來"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10274chen大回覆,拿到筆電不開,第一件事當然是拆電池,我有遇過筆電不開,電池一拆開就好了
至於EEPROM之類的晶片...,我得努力的找找

回复 网友C:
謝謝jeanshyen,當然是要自己先試試看

回复 网友D:
感恩P大,剛好漏掉這一帖

回复 网友E:
謝謝W大百忙之中還抽空回答,看來得先找到BIOS晶片在哪裡了

回复 网友F:
多謝shunxing 大的回答,沒問題!我已經準備好繼續分解下去了n_126|
回复 网友G:
謝謝狼大,這我了解,我想這台NB這種狀況應該是種保護,而不是真的設了密碼,因為它時間也都回復了
這下也真的只能先拆各精光再來報告了

發現記憶體下方有BIOS的貼紙,不曉得有沒有幫助?

楼主:
拆開後,原來BIOS在反面,難怪BIOS貼紙要貼在旁邊
拆下BIOS後重新燒錄上新的BIOS後,目前已經在熱機中...
謝謝各位參予討論的大大,讓我有勇氣繼續拆下去

网友:
恭喜大大您修好了。
不過還是要有熱風槍和燒錄機的幫忙,沒有「雞絲」還是沒辦法施工。

网友:
恭喜你解決問題了n_115|

网友:
我也提供另一種方法.

在以前電池拔了還是無法解除.
試過將電池座的正負短時間"相打電"一下.
就可以解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謝2位S大,熱風槍和燒錄機應該是基本要準備的 ,沒有就沒搞頭了 XD
多謝逃兵大提供秘技,下次有機會我會試試 (希望不要遇到啦  )

网友:
不會吧!鐵鎚都出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酷= = 非常的厲害!  筆電要拆下去 我會裝不回去...

肯定少螺絲的!

恭喜維修完成 進實例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 怎會少螺絲,我每次都多好幾顆螺絲說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想, TONY大指的是裝回去後發現少"鎖"好幾顆螺絲吧....
不過說實話, 如果沒有維修手冊, 拆的時候又沒仔細分類收好, 螺絲是免不了會少鎖(甚至鎖錯)的 .

网友(2010-05-01):
引用 楼主:
哈哈 怎會少螺絲,我每次都多好幾顆螺絲說

哈哈 老大這句話真有意思~

网友(2010-06-11):
我還曾經裝完後零件多出來Orz...
又拆一次ˊ-ˋ

网友:
哇~~拿螂頭修筆電~~~這個強喔~~真有創意的拍照.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