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19吋液晶指示燈閃綠燈無畫面

楼主(2009-11-04):
奇美19吋液晶指示燈閃綠燈無畫面~該板上的電容全換過~問題依舊~各位有遇過這情形嗎~

网友:
檢查5V及高壓電路+V與GND間是否有異常低阻抗情形。

楼主:
5V及高壓電路+V與GND之間皆正常

网友:
你強制觸發燈管訊號會不會過
找出BL觸發點用5V電壓試試看

网友:
P+I不接負載時是否有正常輸出電壓?

楼主:
P+I不接AD板時輸出電壓正常~真是傷腦筋

网友:
輸出正常...那  燈管檢查了//???
接上時 量到的電壓為?
還有...n/f訊號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連上AD板電壓會異常...那就往AD的部分去查.

查電壓異常的原因 一般都是短路,

楼主:
已放棄了~換了一塊新的電源板~感謝各位的參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  我貼圖你鑒察我圈的地方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