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主機板 PostCode EF 問題?

楼主(2009-11-04):
主機板有 On-board VGA , 只要接上 AGP 顯示卡就卡在 postcode EF,

用 On-board 的 VGA 開機就正常, 本來懷疑 AGP port 供電有問題,

但量 AGP 附近 MOS 管出來的電壓都正常, 還有哪些地方須注意的嗎?

Thanks!

网友:
1.首先須確認你的顯卡是好的,如果你有一片以上是最好,可以交替測式
2.空板帶電,量測VGA槽A1=12V,A9 A16 B9為3.3V,A7=3.3~5V,B2 B3為5V
以上七個腳位是VGA主要供電,確認是否都正確
3.請發帖務必把照片貼上來,這樣比較容易判讀

楼主:
Sorry:  沒有權限上傳圖片.

剛測過, 顯示卡是 Ok 的, Check AGP Port 附近的 MOS管都有輸出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沒有權限上傳圖片.

剛測過, 顯示卡是 Ok 的, Check AGP Port 附近的 MOS管都有輸出電壓.

去打屁區回個10篇,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网友:
AGP  2X   4X   8X  ????

楼主:
上顯示卡後, 卡 EF 現象:

AGP Port 照片:

网友:
版大..您AGP顯卡插槽是否年久未用過.
如果是的話.先用細尖帶棉花沾去漬油先清潔.也許會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片板子應該是青雲的KM18G PRO (照片裡就有明牌啦)

規格參考: http://www.albatron.com.tw/taiwa ... ification&no=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