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2.5吋硬碟 修理檢測用品

楼主(2009-11-04):
請問 我手頭上有刻2.5硬碟 想透過HDDㄉ軟體或PC3200 檢測 該使用2.5轉3.5ㄉ介面卡比較好 還是2.5外接盒 透過USB比較好
另外那位大大可以提供2。5轉貼介面的價位和購買處

网友:
看你是要跑DOS 還是WINDOWS

DOS就選轉卡 Windows 就 USB

東西上網買都很齊了 價錢一比就清楚.

网友(2009-12-13):
2.5IDE 轉 3.5 的就OK 一個 才25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7878398

网友:
...25元....+運費也要55元...再加轉帳費12元...
一共67元......我之前去順X買也要160元耶....天阿......差這摸多

网友:
我直接買 對岸 阿6的 20元 QQ 托朋友帶回的 跟 賣25元的一樣

网友:
大家要小心安裝歐   2.5吋低接頭有一個小點 那位置叫KEY
是配合你硬碟上面低空針當辨識 因為2.5吋有一邊是電源接腳
KEY要對準空PIN[針] 不然 會短路燒壞保險絲[硬碟備面控制板]  不知這一板介面有沒有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沒有多的阿 賣各給俺玩玩
最近都沒東西可以搞 正在搞 站內記過來低WF 一片南僑貫穿 一片 可能經振掛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