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358 拆鍵盤...請教大家...(已解決)

楼主(2009-11-04):
想拆機又拆不了..猜想鍵盤下應該還有螺絲..但又拆不了鍵盤..真難拆...附圖片..請教大家..謝謝!

鍵盤正面...不知怎樣拆..才不會傷到..

鍵盤正面...不知怎樣拆..才不會傷到..

中間大概有螺絲鎖住吧!....

中間大概有螺絲鎖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檢查鍵盤最外圍,一般都是幾個小卡筍榫固定。

网友:
拿小手電統朝鍵盤邊緣照,看到有暗勾拿修鐘表小一字起子向外頂鬆勾子....!

网友:
記得這款我因該有拆過,鍵盤螺絲是鎖在鍵盤上面那黑銀色面板底下,是用卡的把起來就可以看到鍵盤螺絲。

楼主:
感謝各位所提供之方法...我已經把它打開了...正在練功中...
另外寶藏文中的ACER TM2358線路圖..由於權限不夠..不知哪位大大可以幫忙!
我的郵件信箱 pcpass@pchome.com.tw

楼主:
感謝各位..分享拆解後..圖片

我的享樂小天地...

我的享樂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