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2021M維修

楼主(2009-11-04):
這是同事家小孩上網用的,已過保,原本會偶爾黑屏,必須猛按電源鍵才會正常,因為密技失效,3隻鳥客服說送修檢測費450,工資零件另計,所以送小弟這裡求救

打開後電源版1000UF 25V*2,220UF 25V*3膨龜,更換後上電正常交件,因為怕弄壞外殼,要求苦主必須自己拆開外殼

禍首,紅圈內為膨龜電容

禍首,紅圈內為膨龜電容

苦主買來的零件

苦主買來的零件

修好後上電正常

修好後上電正常

网友:
今天我剛好也修一台跟這台一模一樣的.
故障情形是無背光.換了2顆1000UF/25V竟然好了.
又賺到了(也是剛過保固)

网友:
奇美系列用的台達P+I普遍有用料不佳情形,最近維修不少,均是電容異常,似乎是讓使用者在過保後不久便發生故障。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這台...
白屏...
A/D板有換類似的..
還是一樣白屏...
還是純白喔

网友:
三鳥的通病 電容發漲、干固。

网友:
感謝分享
這台服役中還有5個月才過保
先學起來  可能用得到

网友(2010-05-16):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研究看看,受益良多

网友:
 都是這台螢幕惹的禍!!!! 要死不死的~~害我找不到原因!!  朋友一直說電腦又掛了......聽得我快氣炸~~~ 在我家用就好好的,回你家沒多久就掛掉!!!:on_130|

請朋友做螢幕交叉測試給我的回報竟然是說也沒畫面.......:on_102| 我看是根本沒有測吧!!
光一台主機就送來我家有10多遍了~害小妹我懷疑起自己的能力~明明就好的還開機好幾遍的主機,送回去沒多久就掛了!!!真是......:on_138|

:on_096| 結果竟然是這台要掛不掛的螢幕.....電源燈呈現紫色恆亮...正常有畫面是藍色燈
:on_137| 我不要再跟溝通有問題的人講解怎麼測了~整個測試過程都說很明白了~竟然沒給我去測~害我跑了好幾趟~~不該相信他片面之詞~~到現場還是什麼都要自己再測一遍~~

网友:
客人的話 僅供參考就好
最近怎麼都撿不到這種好康的噗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苦主還會幫買零件跟拆外殼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