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號:hp d330ut 問題:主機板爆電容,更換慘念[己解決]]

楼主(2009-11-04):
今天看CPU那附近有一排電容爆了3顆就新血來潮,去買了3顆1800U 6.3V的電容來用,沒想到用吸錫器及吸錫線都焊不下來爆掉的電容,結果我就用斜口鉗將電容下上都先把除,後將烙鐵用鑽的將洞打通,零件真的可以下來了,可是重點來了,我要焊新的零件,焊不上去了,我會死,一直想電容之前有換過很容易,這下慘了,我該如何補救呢?
-------------------------------------------------------
當備機用

网友:
請將電路板清潔,再檢查是否銅箔已消失(因為烙鐵加熱又大力推擠造成脫落),要再銲就不容易了!
一般是用加錫的方式增加烙鐵加熱的能力使銲鍚溶解再輕拉電容器退出,不能單單用力去推擠.

网友:
請問你烙鐵是用幾W的?

焊電路板上大銅鉑線路加熱能力要夠, 最好用 60W 才夠力! 不要硬搞破壞, 不小心會刮壞主機板線路! 要小心!

版內有教如何焊接, 你爬一下文吧!

楼主:
剛硬是焊上去了,但我用數位電錶,要用什麼檔來測是否沒有空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你的問題都在新手區 都有詳細的解決方法

要入門板級維修 基本要有一支夠力的烙鐵...

強烈建議 至新手區看文章 那邊有很多你所需要的知識 充了電在上!

网友:
你硬鑽小洞,裡面的金屬膜大概也被你頂出去了
所以焊不上去了,上次我沒經驗也硬搞,後來只好依主機板的電路線
把漆刮掉,再補線接上.....
超難搞的,因為板子的線都很細

网友:
發生跟我一樣的事情
真是新手的都會遇到阿
我是到最後 沒救 花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