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維修CRT螢幕專用的檢測軟體可用在液晶顯示器上

楼主(2009-11-04):
這套軟體陪伴我約有10年之久了吧~~~~
這是DOS底下的檢測軟體
硬體必須用486或是586電腦..顯卡必須是ET4000或者是S3系列的PCI顯卡
AGP顯卡無法正常驅動顯示.......
以下是我的配備
該軟體的功能目錄
第一項功能
CRT再用的..字型聚焦與直橫線的焦距有無準確(高壓雙軌距焦調整用)
與映像管磁偏向調整
功能二
三原色混合後亮度對比是否正常..顏色是否有偏差
該功能是在調整映像管後方的3原色亮度與對比..共有6個解析度可調整
本功能分為....上半部為對比下半部為亮度
功能三
測試三原色顏色是否正常與白光是否可顯示
可用來測試是否有亮暗點
功能四
水平與垂直中心點修正..用來判斷螢幕的中心點與XY軸是否正常(主要是用來修正地磁偏差)
功能五
檢查影像是否可正常掃描而不會造成掃描線偏離
者檢查直線與橫線是否平均對偁中心圓是否正常
這功能..用在液晶...那個圓都對不準.......
正常那2個圈圈4個點都有在直線與橫線接觸邊緣
功能六
檢查黑白影像漸層是否正常
這也適用在CRT的....液晶螢幕上者是..可以拿來判斷這台的對比度夠不夠高...
對比度越高漸層會看的越清楚
以上是常用的功能
再來就是解析度
由A到H..這功能要進入測試模式時才有動作...
另外...這套軟體會因為硬體不相容而畫面出不來
所以~~怎摸案都沒反應就請重開機重新載入使用吧

Track No01.rar

262.52 KB, 下載次數: 185

网友:
感謝S大分享軟體.....所以這軟體在CRT顯示器上功能比較大

,在LCD上頭就純顯示畫面看壞點、色階等等囉..

网友(2010-08-08):
謝謝~shunxing大大分享
這個檔案很小~小弟已經改成網路開機使用
使用環境要搭配 DHCP Server + TFTP Server 環境才能使用
http://www.bida.com.tw/TrackNo01.rar
好處就是~可以透過 PxeMenu 系統做選項單把工具軟體通通用網路開機這樣可以免燒光碟~還可做網路GHOST很方便說

网友A:
這種測試軟體,早期買液晶顯示器, 內付的光碟片,不是都有視窗版測試軟體,
S大為何還用DOS版.

网友:
順興大...
送你這套吧....
我後來都是用這套....Windows下可用....
AGP PCIE都支援....

NOKIA出的螢幕檢測軟體....如果你要SAMSUNG的,我去找一下我那堆光碟,印像中也有類似的...

373.57 KB, 下載次數: 113

网友:
沒錯,現在都改用Nokia軟體測試了,這套軟體已出現好一段時間了

网友:
S大果然是專業PRO級的,586電腦雖然老舊,順手好用就是好雞絲頭。汗顏+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測試軟體,早期買液晶顯示器, 內付的光碟片,不是都有視窗版測試軟體,
S大為何還用DOS版.

這版可以用來自動AUTO液晶電視的大小位置......
而且~~DOS開機快阿...不用等太久~~~只另控制也方便~~~畢竟~沒地方放滑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