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開機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很詳細 ~笨Q的 通病 ~遇到應該很高興 ~比較好修拉 ~

网友A:
看了很多篇笨Q的示範都提到C5705、9024...

這是因為笨Q用同樣設計的電源板嗎?

网友:
E、C腳不管怎樣交換紅棒黑棒來測量,皆不可以導通,結果竟然有一種狀況會導通,難怪hfe值不正常。
小弟我一般量電晶體,都是打歐姆檔慢慢找出B、C、E腳,可以馬上確定有沒有擊穿的狀況,不喜歡用電晶體檔位來量,有時會誤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篇笨Q的示範都提到C5705、9024...

這是因為笨Q用同樣設計的電源板嗎?

幾乎都用類似的電路設計,只有在電路板外型有差異。
後期高壓電路慢慢改用他激推挽式(OZ系列Inverter IC + MOSFET * 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所以電源板出問題就先去找那幾個慣犯檢查..

网友C:
關於0.22uF金屬皮膜電容的溫度

請問0.22uF金屬皮膜電容的溫度會高到70多度嗎?
我也是同一台BENQ的顯示器FP71G+
在更換2個0.22uF金屬皮膜電容、4個C5707、2個FU9024N和保險絲後可正常運作

但在修復後的測試期間,卻發現最上方那組0.22uF金屬皮膜電容有夠燙的
用溫度計測量竟然高到70多度C,但另一個卻不會...
量電壓則都為10點多伏特

因為沒有其他範例可看,想請問有同型號LCD的人,溫度是否原本就這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0.22uF金屬皮膜電容的溫度會高到70多度嗎?
我也是同一台BENQ的顯示器FP71G+
在更換2個0.22uF金屬皮膜電容、4個C5707、2個FU9024N和保險絲後可正常運作

但在修復後的測試期間,卻發現最上方那組0.22uF金屬皮膜電容 ...

請檢查空焊有沒有補好......
另外會發燒..但不至於發燒到70多度...
把你換上去的東西拆下來在測量看看有無故障了...
因該是那2顆5707有問題

网友:
C5707有測過沒問題

C5707在換上去的時候都有檢測過
4顆一起用歐姆檔檢測,及電錶的hFE檔檢測都沒問題...

目前用散熱矽膠片將他的熱導到金屬外殼來散熱,還可以正常顯示,但不知道能撐多久

楼主:
請在顯示器維修 另開新帖提問吧...

网友:
我也有修過朋友給的一台BENQ FP71G+
電容爆掉換好之後就正常
但有個問題就是
插電之後一定要按螢幕上電源開關才能開啟螢幕
再一次電源拔掉後又要按螢幕上的開關才能開啟螢幕
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D:
這也不算是故障,有時只是A/D無法記憶原有的ON/OFF狀態。
可以打開工程模式看看使用時數,若是拔電就會歸零表示內部存放設定的EEPROM有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也不算是故障,有時只是A/D無法記憶原有的ON/OFF狀態。
可以打開工程模式看看使用時數,若是拔電就會歸零表示內部存放設定的EEPROM有異常。

感謝狼大的指點
終於解決了 原來是被關掉了

將我的作法寫下來供大家參考:

進入工程模式 :
同時按住 "enter" 和 "exit" 二鍵,再按 "電源" 鍵開機
然後按 "enter" 或 "i" 鍵。

進入工程模式後看見 power status 選項
進入 power status - ON / OFF
選 ON 就行了

网友(2009-12-26):
糟糕的是NEC的也是用笨Q的板子,所以壞的東西可能可以參考大大的,感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