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天廚)微波爐?

楼主(2009-11-04):
想請教大家~我家有一台,聲寶(天廚)微波爐,目前在使用時,忽然產生花火現象,然後就壞掉了,
可是電子面板跟裡面轉盤都很正常,燈也會亮~就是加熱完成後,食物就是不會熱,請問這是什麼壞掉了?

打開來看~有右上的15A保險絲跟又下的高壓保險絲燒掉..都已做跟換..
但還是沒辦法加熱!

网友:
可以打開背板照一些圖片來瞧瞧嗎?

楼主:
不會貼照片~可以教我嗎?

网友A:
高壓二極體跟電容器查看看
前輩給我的經驗
回文多一點增加權限即可

楼主:
高壓二極體我也換新了~還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買來的型號不同~~!!

但我有跟賣的說我是聲寶要用的!!

网友:
也許是磁控管或是磁控管變壓器已有異常。

网友:
自行搜電路圖 關鍵字 microoven schematics diy 試看結果
一般最常壞的是門連鎖的微動開闢(micro switch)再來才是高壓整流子和電容

网友:
一般客戶在使用這種東西都不會很注重清潔保養,機器使用一段時間裡面油膩膩,造成裡面掉漆,門邊鏽蝕,裸露的地方都會跳火,磁控管出口溶化,有些大陸製磁控管新品插pin就發現鏽蝕,造成無法加溫

楼主:
請教一下大家~磁控管如何判定壞掉了呢?
謝謝!!

网友:
微波爐磁控管簡易故障排除參考

1.檢視外觀是否良好如PIN腳燒焦...裂痕...如圖2
2.如圖3
3.運轉時是否有過大的電流聲

以上不足之處請同業先進補充指教

网友B(2010-01-27):
引用 网友A:
高壓二極體跟電容器查看看
前輩給我的經驗
回文多一點增加權限即可

請問高壓二極體要如何用電表量測,原以為舊有的斷路,所以去買了一顆新的
沒想到新買的也是一樣斷路

网友:
拿個燈泡當負載, 直接串接ac110v, 如果燈泡半亮 就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聲寶專用二極體

网友:
真的是"圖文並茂",感謝分享.

网友:
不知修好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高壓二極體要如何用電表量測,原以為舊有的斷路,所以去買了一顆新的
沒想到新買的也是一樣斷路

高壓二極體順向測量約100k歐姆(不同廠牌可能有些不同,但應都大於100k),逆向無限大。

网友(2010-06-15):
門扣上的微動開関是否故障

用指針電表X10K檔量磁控管接點對地看有無漏電.二極体看是否双向導通.門扣上的微動開関是否故障.電容器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高壓二極體要如何用電表量測,原以為舊有的斷路,所以去買了一顆新的
沒想到新買的也是一樣斷路

我想你可能是用數位電錶
應該要用指針電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