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 BM 開機Logo閃一下即黑屏

楼主(2009-11-04):
請問AL1715 有不同批產品嗎?(背殼是寫AL1715 bm)
怎我找了好久,我這台AL1715的P+I板就是跟網上找的不一樣

我這台現像是開機有Logo畫面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不過這台上面並沒有C5707
我看P+I板是寫433APP30001 背面是435APP30001
背面有4435 4410M各2顆,量的結果4410M壞掉,但換上也一樣會黑屏

怪了,我圖片無法上傳,他寫無效的圖片文件。
但我附檔名是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還不太會用圖片上傳,到底要怎用
上面一張圖也不知怎麼出來的!那只是其中的一張

楼主:
上傳正面圖片!!我準備了12張,不能一次全上嗎

這個正面的圖片

這個正面的圖片

楼主:
背面圖片!!!!

楼主:
背面的4顆電晶體!!

楼主:
四顆電晶體的電壓!!!

楼主:
四顆電晶體的電壓!!!2

楼主:
已決定改公板了!!!! 擔誤客人太久時間了

网友:
若是使用IE7或是IE8...請到這邊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723&extra=page%3D1

网友:
有沒想過是燈管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GO 有出 黑屏 查高壓回路上的MOS 與電容檢測一一!!嫌煩換公板

楼主:
確實是ie8的問題!我知道如何設定了!謝謝s大
燈管問題,我的確沒想到,不過換公板應該就能確定是不是燈管
高壓電路的Mos 就是4410 4435那4顆 電容是SMD電容 都有檢查過了

网友:
MOSFET擊穿後有一定機率會損害到控制電路,所以週邊驅動MOSFET G極的小晶體也有故障可能。

楼主:
燈管沒有問題!!我有試過有其他高壓點過燈管
最原先是壞2顆4410M
電路週圍有小型SMD貼片式電晶體 8顆 JG (BAR99) fast sw diode 70V 0.25A 沒壞

网友:
若已經確認過原有的MOSFET及驅動晶體沒問題的話,那就要往燈管回授電路及變壓器下去檢查。

网友(2010-02-12):
回复 网友B:

MOSFET 更換後 聯貸要跟者跟換電晶體 鐵定也掛點了一一

网友:
OZ960有壞嗎

OZ960會不會保護強制關閉電路

网友:
這一台跟聯強捷元是同一款

這一台跟聯強捷元是同一款,電源 IC是SG6841嗎有的話也檢查看看

网友:
請教大大
小弟有一台聯強的電源版跟這塊是一樣的
但是過去A/D版的電源定義都沒有顯示所以一直不知道是有沒有12V過去(只有5v)
SG6841小弟有換過了也沒有用
ㄚ應該要先說故障狀況(就是不過電啦)
變壓器二次測沒電源
A/D版只量到有5V電壓其他都沒有
應該要再問變壓器二次側是全短路的ㄟ(我想應該是壞的吧)
可是若是壞的為何有5v
若是再這裡問不好的話我再開另一各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P+I電板.高壓板的12V是由電源板直接供給.不是由AD板供給.所以AD板不會有12V.

网友:
敢問大大是否有此電源版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