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電子鍋更換水銀電池

楼主(2009-11-05):
用了九年的象印電子鍋,最近它的液晶時間顯示越來越淡...

查了手冊才知道原來水銀電池沒電了...

想說自己來換好了,不會很難拆,底部四個螺絲而已,拆到控制面板就看到了....

原廠是用CR2354的電池(510mA,撐的比較久),但是是直接焊在板子上..

我索性就拆主機板的水銀電池座(CR2032的,大概230mA,反正也可以撐幾年),把它焊上去,以後沒電就比較好換...

ps:完工後忘了拍照,多包涵!!多年陳蹟擦的很快樂...

它的寬度和一般水銀電池座一樣,可以焊個座上去..

网友:
原來微電腦電子鍋內還有顆RTC電池阿..

网友:
現在新的微電腦控制產品~~~
應該都慢慢~   都有水銀電池~
維持一些設定條件的~

网友(2009-12-16):
電子鍋通電時,螢幕會消失?

看到板主貼的圖,好親切啊!
我剛才也拆到那裡了。

看了半天所有零件的外觀都是完好的。
不知道是為什麼一通電,螢幕就會消失?
我的電池用電錶量出來是3V,電力似乎沒問題,而且不插插頭螢幕會正常顯示,
一通電就會開始一閃一閃,無法煮飯,煩惱啊!

會是溫度保險絲的問題嗎?
請問溫度保險絲在哪裡咧?

楼主:
一般電子鍋,為防止誤動作及空燒...

底部應有一個微動或按壓開關,避免未放置內鍋而誤啟動,它應該和加熱底盤有連動吧!!

可以先查那個開關及控制的繼電器..不過溫度保險絲故障也會誤動作....

先查一下大電壓(110V)的線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電子鍋,為防止誤動作及空燒...

底部應有一個微動或按壓開關,避免未放置內鍋而誤啟動,它應該和加熱底盤有連動吧!!

可以先查那個開關及控制的繼電器..不過溫度保險絲故障也會誤動作....

先查一下大電壓(110V)的 ...

europe-chang大:

您指示,我來貼圖

你提的那個按壓開關,我有拆下來看,但是無法細部分解,似乎是銲死的。

有點疑懷是Relay,一通電他就導通,沒放內鍋也導通喔!然後螢幕就消失了。
可以指示一下,110V的大電壓線路如何查起嗎?

网友:
象印電子鍋  QQ 10幾年前 去打工的地方  之後也在那家公司 呆過幾個月 當 被料
在台南一甲工業區..  哪家老闆 很好 ~ 記得剛去那裡上班不到2天 隔天公司員工旅遊
老闆還交代一定要去..也跟去 嘉義若蘭山莊~.........
記得那家以前都是 再做家電 電鍋類的最多.....

楼主:
如果繼電器會動作,那應該沒壞,只是一送電就動作....

我稍微跑了一下線路,先查一下按鍵的微動開關是否損壞(短路)...

再來查TA2的EFT是否有有損壞.....

因為其他的零件應該不太會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今天剛拿到一台 !!! 我把底部的開關拆了 !!
溫度保險絲就在裡面 !!!
料號 SF 169E
10A
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拿到一台 !!! 我把底部的開關拆了 !!
溫度保險絲就在裡面 !!!
料號 SF 169E
10A
250V

請教jeanshyen大,
溫度保險絲斷掉,您修的那台螢幕會顯示嗎?
我上電量,那底部的電線,棕色、紅線和白色,都還是有110V電。
我的意思是保險絲斷,應該會形成斷路吧!
我的都還有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溫度保險絲故障 , 則面版剩下時間顯示 , 其餘的接鍵都沒作用 !!!

我的就是如此 !! 目前待料 , 想直接換掉 (肚臍)  !!!

网友:
我的狀況有點不一樣,螢幕會有時間,但字體破碎,
拔掉插頭,就會全部顯示,
被我拆開後,現在連時間都不見了,
電池是確定有電的。

剛才我也把底座開關拆開了,看起來象印是不打算讓人單換保險絲,銲死的,一定要換你紅圈的組件。
可是它真的是有導通,電阻很小,只有0.03歐姆,

沒救了嗎?是電路板換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繼電器會動作,那應該沒壞,只是一送電就動作....

我稍微跑了一下線路,先查一下按鍵的微動開關是否損壞(短路)...

再來查TA2的EFT是否有有損壞.....

因為其他的零件應該不太會壞....... ...

europe-chang大:
可否指導一下,TA2的EFT要怎麼量它是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說的那些元件 , 都是用來控制加熱器的 , 但我不知道你現在的狀況為何 ???

能具體的說明嗎 ???

黃色 , 棕色 的電壓為何 ?? 如果 relay 動作則黃色會有 110v 的電壓 !!!

看樣子很有可能是電路板故障 !!!

你再試試吧 !!

网友:
電路板的背面,很髒,用了八年吧,似乎有噴到黃色的澱粉物質,
照理說,電路板保護得不錯,應該不會被米湯噴到?
我有用電子接頭清潔劑擦過,沒有用。

現在,螢幕不會亮,我想可能是內建電池到螢幕接腳之間的電路有短路,
電池有換一顆,還是一樣不亮,這個部分應該可以確定是電路板有問題了。

但是不會量,螢幕接腳有16支,看不懂那一支是供電的,
黑棒接在電池負極,紅棒去量那16支腳,幾乎都有1.5v的電壓....看不懂啊!真是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剛才試一下結果螢幕全暗了 !!!
把棕色的跟青色的接入 110v 的電源 !!! (注意安全)
請問你如果通電會不會有錯誤 E02 顯示 !!! 還會有 beep beep ~~
如果會 那把 (肚臍) 有一組白色的插回原來的地方 !!!
還有(肚臍)內的白色裝置要放入 (磁感應的)
這樣就解決了 !!

网友:
你現在螢幕也會消失嗎?

之前,還沒有拆開底座開關(您說的"肚臍")之前
在裸機的狀態下(電子鍋底部被打開的),我有接回「電線捲盤」,測試通電情形,
一通電,螢幕就沒有了,所以看不到錯誤顯示,一拔開又顯示時間。

現在是通不通電,螢幕全無,連字體破碎都無,完全不顯示。

我記得最後幾次煮飯的時候,就發現安鍵不好按,一按螢幕就消失,
最後一次是煮飯燈有亮,但是不會加熱,要吃飯時才發現鍋子裡只有 「米」!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款的電子鍋好像會發生錯誤後 , 就會把螢幕切掉 !!!
重新 reset 時鐘 , 要接入 110 v 電源 , 然後排除問題 !!
再重新設定時間 , 就可正常了 !!!

网友:
剛才有打電話去象印公司,他們說這個問題可能是ic板故障,
如果是小零件故障可以用修的,不用錢;
如果是整片ic板故障要用換的,大約1仟元。
哀,看樣子要去找他們,付錢了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送修過 , 他們說是內部元件故障
希望我買新的 !!!所以就自己修了 !!

网友:
我是打到台北長安東路的「象印維修處」,這家是總公司設立的,很大間。
工程師很客氣,有詢問一些細節,然後才回答問題。
象印的客服還不錯。

我以前象印電熱水瓶掛點,不會出水,也是拿到那裡修,全新的馬達一個1200元,
被我唸了二句,工程師支唔了一下說,幫我想辦法,換一個二手給水馬達,
不保固,但是也不收錢
用了一年多還是掛了...重買還是選象印

不過,被我拆過,不知道會不會不收件?  真是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你想送修那就不要拆了 !!

我都是保固過後 , 確定不送修才會動手的 !!

只要你付錢他們應該會收的 !!!

對了 !! 順便幫我問一下那個 (肚臍) 的價格 !!

謝謝 !!

网友:
「順便幫我問一下那個 (肚臍) 的價格 !!」

沒問題!

ps 您的型號是 NS-JDK18嗎?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他們的元件無法共用嗎 ??

我的型號是 NS-JCF 18 !!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E02是什麼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久的帖子哦 !! 我剛才找一下原來的文章 !!

E02 就是 那個(肚臍) 感應失敗 !!!

如果你的(肚臍) 的感測器故障就會出現這個訊息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那個感測器裡面是什麼丫?我有把肚臍的那兩條線短路變成E1,E1又是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內部是個磁鐵 !!

E1 錯誤訊息 !! 你自己上一下他們的官網查一下 !!!

我也不太清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在確認一下!如果我把那兩條線短路是不是等於強迫BYPASS

网友:
回复 网友J:

應該是吧 !! 我沒仔細研究 !!!

我只知道沒裝會出現 E02 !!!

你若還有問題 可開新帖發問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8-27):
請問一下 如果用焊槍把電池銲下(跟主機板拆零件 沒拆電池)
會不會把版子弄壞

請問1樓大大
你是用什麼解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