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cpu還是主機版壞了

楼主(2009-11-05):
我朋友拿來的電腦
主機版是asus的a8n-e
cpu是  amd3000+  939 的

它出現的問題是  會不斷的 錯誤 長音  所以想說是 記憶體壞了
交叉換過記憶體沒壞
這時問題就大了
用除錯卡下去  出現錯誤碼  50
那因該問題出在記憶體控制器
可是上網找了一下資料3000+的記憶體控制器是做在cpu上
朋友是說壞了就換
但我是因該換cpu還是主機版
手上沒有939的cpu跟主機版可以交叉測試
不知道有沒有大遇到過這樣的問題
可不可以 告訴我該換什麼好

對了我很想換下主機版可以當練習板
可是怕不是主機板壞了

网友A:
大大您好,您可以參考raymond69前輩發的帖。文字敘述雖然不多,但字字珠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11&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您可以參考raymond69前輩發的帖。文字敘述雖然不多,但字字珠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11&extra=page%3D2

這我有先看過只是我不會量抗阻
才會想要在確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發文前請先參考版規.

COMS清過了嗎? 最基本的測試一定要先做!
CPU故障很少 除錯卡從開機到50有跑其他數字嗎? 如果有 cpu就是好的.
通常我遇到的板子會叫大多不是蝦米大問題...

网友:
長嗶聲一般我判斷也是主機板偵測不到記憶體
如果是這個問題,你可以先做簡易判斷
拿其他好的記憶體插在這塊主機板上
因為我想說你交叉測試記憶體可能只有把這原配的記憶體拿到別台去開
如果你測試拿了很多隻記憶體把所有的插槽都試過了,也是跟你沒插記憶體一樣的嗶聲時
你就可以判斷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基本上除錯卡有跑碼,蜂鳴器有叫,CPU就有在運作了

网友:
說不定是記憶體供電電路異常所導致..

楼主:
以上大大們說的動作我都做過了
我也知道cpu要壞很不簡單
可是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看過二樓大大的那一個文
就是因為看過資料
amd 的記憶體控制器做在 cpu上面
才會讓難以斷定
不然我早就會找一片二手的板子換上去
然後把電腦還朋友
我怕的是板子換了還是不行就好玩了
我也很想跟朋友說直接升級好了
但我就是很想把問題找出來的人
只是我不會問到說那個晶體壞了等等這麼深

网友C:
有試過這個動作了嗎?

不知你有把記憶體的金手指部分給用橡皮擦給他用力擦乾淨了嗎?
再用牙刷沾點去漬油把記憶體插槽給他刷一刷嗎?
因為主機板用料關係金屬接點氧化嚴重的話,常會造成假性故障,因為有碰過,可以試試看囉!!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有把記憶體的金手指部分給用橡皮擦給他用力擦乾淨了嗎?
再用牙刷沾點去漬油把記憶體插槽給他刷一刷嗎?
因為主機板用料關係金屬接點氧化嚴重的話,常會造成假性故障,因為有碰過,可以試試看囉!!

這個兩個動作是只要不開機
我一定會先做的
我會用橡皮擦在用接點清潔劑
清過還是沒反映才會開始下一個動做
說真的939只是過度時期的產品
買的人不多
所以我才找不到可以測試的電腦
如果有可以測的電腦
我會把cpu拿到好的電腦上測試
我是剛進來這個論壇但我用2星期的晚上一天3小時把主機板維修還有板卡維修看過了一次
如果是 in 的電腦我早把主機板換了  在來慢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你是否有去下載在下發的帖"主板維修入門到精通"或許可以提供你維修思路
不管他是什麼時候的產品,維修基本原理及原則,應該差不多,如果要靠一篇一篇回文
去維修一片板子,老實說真的不容易,這是個人見解,僅供參考,

网友:
若RAM是好的,清潔RAM的插槽會有機會的!

网友A:
還有一點,記憶體供電有沒有正常,如果沒有供電,也沒辦法抓到記憶體。
如果確定供電沒問題後,抓不到記憶體的現象仍然存在,那麼就需要打AD線檢查了,有可能會是因為AD線上的限流電阻開路而導致抓不到記憶體。
找不到CPU來交叉測試,可以先這樣檢查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點,記憶體供電有沒有正常,如果沒有供電,也沒辦法抓到記憶體。
如果確定供電沒問題後,抓不到記憶體的現象仍然存在,那麼就需要打AD線檢查了,有可能會是因為AD線上的限流電阻開路而導致抓不到記憶體。
找不到CPU來交叉 ...

這樣的動作我還不太敢做
電子電路需要很小心 我是自動化系的
電子電路學的比較少
我還是先找板子來試好了
如果真是板子的問題
這片板子就會是我的練習板了

到時候在把維修照片放上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子電路真的需要很小心, 我曾經在通電下想量測電源供應器各接點電壓直, 結果不小心使一顆電晶體短路, 後來更換電晶體也救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