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開機不跑碼REST恆亮

楼主(2009-11-05):
記憶體旁 MOS 9T15GH貫穿 更換後遍北橋依開機燙的不能摸
塗上畫紅色圈處拆下更換上85T03H 不在貫穿
但是拆下AGP下MOS9T15GH 一樣北橋瞬間發燙 不用幾秒就燙的不能摸

网友:
原本的9T15GH有沒有被打穿,我也有這塊板子,看這AGP底下兩顆MOS底下的銅箔變色,可是實際拆MOS下來量測,並沒有壞。
MOS沒有壞的情況下,不要亂拆下來上電,以免不可預期的慘況發生。
這塊板子只要南橋工作條件沒有達到,CPU也不會有核心電壓出來。北橋會燙是正常的(這塊板子有的狀況)。
南橋的晶振有沒有clock出來?如果要換晶振,切記!一定要把電源卸掉、鈕扣電池也一定要拆掉,用陶瓷發熱芯的烙鐵來拆最好,小弟我的切身慘痛經驗,換晶振換到南橋被打穿了,我這塊板子一直躺在旁邊卡灰塵了。
這塊板子很棒,它有支援Pentium D,這邊預祝您可以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南橋晶振要由那測量 是BIOS旁那科2隻的晶振? 建良電壓為0.13 0.30

現在 開機 REST恆亮 旁邊那各IRDY未亮
先前 是全部燈都亮
裝上記憶電池後IRDY會亮
北橋依然燙的不能摸  上CPU 記憶體也是一樣@@

楼主:
要觸動32.768腳 才會啟動
不過 一樣又REST恆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