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48FX-RZ CPU供電問題

楼主(2009-11-05):
初見她就開心的拿假負載量她
PG~RESET~該有的電壓都有
接著就要進入正題~拿起我的寶貝CPU上啦

啥?RESET長亮...剛剛上假負載沒有這個問題啊

摸一摸我那寶貝CPU~沒溫度......

所以研判CPU供電的部分有問題

量測到其中兩個MOS管完全沒有電壓
拆下來量測...都沒有問題啊!
不管,換新的~接著再上!
還是一樣的問題......

索性量測一下板子上MOS管接點的部份
居然那兩個MOS管對地短路......
後來把電感也拆下來再量測~還是解決不了......
都快哭哭了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呢?

另外再附上一張難得一見固態電容爆炸圖!
(這顆不知道換過多少顆電容~大約一分鐘就會爆~科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爆 就是mos 有貫穿 你仔細檢查 看 那各固態電容\回路跑那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你的除錯卡應該是一亮後常滅,因為我的俄羅斯卡是一滅後常亮...

如果再把假負載裝上,其他電壓會都正常嗎?....謝謝

ps:最好把記憶卡,顯示卡都裝上,每換一次都清空cmos..

网友:
cpu用假負載都可以reset,而power沒有停電,基本上是沒有短路.
那cpu用假負載時cpu供電電壓多少?( 如果電壓正常,因換cpu變成過電不能開機,推論cpu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