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幾乎沒電壓(求救喔) 沒人解救.請刪文

楼主(2009-11-06):
大家好.我是今天剛加入的小朋友,我的供應器是插頭20P CS的牌子,為什麼斷路時幾乎沒有電壓(很小.風扇也不轉)有4.9Vsb的電壓,但是短路都幾乎沒電壓,為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次我幫你改,為了不製造大家的困擾,下次請注意標點符號及不要發錯別字好嗎?

楼主:
早上拆開機子.我送上市電,然後量測最大的那2顆電容器.結果電壓有150V.電容器底下有白色的液態凝固狀.請問板上大大是電容器壞掉了嗎.剛開始學習.很多都不懂.我會盡量爬文吸收.還請板上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電腦早上換上一顆POWER後可以正常開機了.原本的這顆情形就是開機風扇會動.但是電腦不開機.+5vsb電壓是4.9.
插頭上各線的電壓分別是
橘色:10.6mv
紅色:9.3mv
灰色:9.4mv
紫色:4.9v
黃色:20.7mv
藍色:0.9mv
請問板上客位大大,這樣的數據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网友:
有些大型電容底部的是固定膠,而非爆漿。
量不到電壓表示說內部電源起動的電路有異常,而使各輸出端無電壓輸出。

网友:
請參看一下版規....
另外....
教學、電子書、零件規格書中有幾篇置頂文....
建議您先去閱讀一下....
一定會有方向的....

楼主:
了解了.目前先買一個新的給小朋友用了.舊的在留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