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BENQ Q5C3 問題:有電無畫面<己解決>

楼主(2009-11-06):
我最近這型碰到都打一下背面又好了,但這次打了沒用,我猜是高壓板故障,請問以下幾個問題
(1)這型高壓板那裡有賣呢?我想買備品,自己在慢慢修
(2)請問碰到此問題你的處理步驟

我有配合的場商,但他很有原則,別人修理過他不處理,但公司現在一直在扣預算,實在被逼到了,只好硬著頭皮上,我沒有機會失敗,我只能多問,在下手

网友:
請先去實例版參考同廠牌的維修方式吧
那邊夠你學的

网友:
15吋維修費300-500
再處理別人修不好的確實不划算

网友:
實例版很好用
產品通常有設計不良的問題
同一型號在壞的東西都差不多,甚至於庫存料關係,同一廠牌在壞的零件也都差不多
從實例版看圖說故事、依樣畫葫蘆,真的夠你修好好多機種了!

楼主:
拆起看了一下,二顆470UF 35V 電容凸起來,3A保險絲沒斷
一顆電容2.2UF 50V用電阻檔R檔量都沒值出來我猜因該也壞了,等等去買來試試看

网友:
你有接上信號源再看是否是高壓壞掉嗎?
如果只有高壓壞的話,有接信號源還是有畫面的。
用小手電筒仔細看看的到的。

楼主:
更换470u35v電容二顆,2.2u50v一顆,換完組裝回來在垂直等距離條紋,是那裡出了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板上連接到面板的排線是否鬆脫,如果檢查沒問題的話.....不是T-con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楼主:
AD連到面板有兩條匯流排,分別是什麼功能呢?我現在測一條把掉會反白,一條把掉沒什麼反應

网友:
其中一條帶有電源線,所以拔掉會反白,另一條拆除沒有影響但畫面仍是異常的話表示該線一開始就沒有接好,才使畫面有異常。

楼主:
等距離將匯流排,兩頭互換測就正常了,謝謝大大的幫忙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