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裝CPU會跑碼嗎? (已了解)

楼主(2009-11-06):
剛好有一台舊電腦更換POWER就掛了,一直無BB聲也沒螢幕但有過電,一直想買檢測卡的我就趁這次機會跑去買了檢測卡,有$170~$550,挑了一張價位中等的$330,但是插上版子後都顯示-- --,後來因為有四片壞掉的主機板但沒有CPU插上通電也都是一樣,不知道是我檢測卡壞掉還是沒裝CPU不會跑碼? 請大家幫幫我這個問題,謝

檢測卡

檢測卡

网友:
其實您的問題很簡單,找一個您確定是好的cpu,每張板子都裝上去測看看會不會跑碼,答案就出來了。
或者是找一片您確定是好的板子,不裝cpu看情況是什麼,也是可以得到您要的答案的。
我用過4、5張檢測卡,不裝cpu時,有的會顯示FF,有的會像您說的顯示----。
所以您最好是自己測看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裝CPU不可能會跑碼的 (就我的認識而言 )
要讓檢測卡跑碼基本上要有POWER、主機板、CPU (加風扇避免燒掉)
要讓電腦有開機畫面就要再有記憶體、顯示卡(或內建顯卡) + 螢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裝CPU是不會跑碼的

有些主機板不裝RAM也是不跑碼的

就算有跑 也是跑1-3個碼就進FF 也算不跑碼

板子故障 上CPU 也會有不跑碼的現象

网友:
除錯卡檢測的是"一台"電腦故障時可能的問題原因,這樣想就簡單了

跑馬\\跑碼------想到以前每當下課時,全班男生就往電動間跑,搶時間霸佔機台,一起跑馬去n_043|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讓我了解要修主機板要投資的鷄絲真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你要想清楚要不要投資相關設備喔,雖然不用花很大
但是摸來摸去那些焊接工具、材料、測量工具等等幾千元
甚至整數1萬跑不掉。若不是真有點興趣還不建議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