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FP553液晶顯示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6):
維修對象為Acer FP553液晶顯示器
這台液晶顯示器到手時,故障狀況為開機無電源。A/D板並未得到電源,電源部分的PWM IC並未有電源,初步判斷為前級電源處理相關電路即已發生故障。
電路設計為高壓+電源的P+I板。
先檢查電源輸入的保險絲,沒有燒斷。
再來檢查橋式整流是否有電壓輸出,結果有耶!(量那顆大電容)
接著查處理輸出到AD板電源的相關電路,查變壓器。結果初級端有電壓,但是次級端卻沒電壓了。
 那很有可能在另外一路輸出給電源板上的PWM也沒有電壓,於是往回查橋式輸出後另外一路電源。
結果拆掉橋式整流後,發現這顆電阻,看到這顆電阻,另外一路電源的必經之路一定會過這顆電阻。
把它拆了。
打歐姆檔量看看....結果靜悄悄....開路了,這顆的正常阻值應該要是680K歐姆。:on_011|
買了五支電阻,總共花1元。左邊那顆是拆下來那顆壞的,右邊是新買的。:on_061|
換上去後,上電,量一下AD板,真棒,電源出來了。
電源燈亮了,螢幕顯示沒有訊號(因為我還沒接訊號)。
接上訊號試試看,正常耶!

完修!

网友:
怎摸只看到還沒修的畫面?
還在修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啦!還在編輯文章!
圖有點多,原汁原味,沒有打草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恭喜完修!

真的 你的電路概念很好阿!!!! 依你修的方式 過個10年 20年 說不定就可達到五腦大的等級了...

沒電路圖 沒修過 沒看過 但 遵循PCR 3大原則 又熟悉許多電路 觀念又很好 就達到沒有東西不能修的境界了..

高手 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tony大您的讚美!小弟我沒tony大您說的那麼厲害啦!
這次能完修,也是參考站內不少大大們的疑難雜症帖和幾位前輩們的講解,差不多了解一下整體的電路架構,才這樣完修的。
說真的,剛到手時,一量橋式沒壞,就有點慌了,還拆了變壓器下來量,都沒壞(沒有PO上來),還好參考不少資料,才稍微有些頭緒。

 這邊也謝謝shunxing大!有shunxing大您的加入,小弟我也從您的不少文章中學了很多東西。小弟我懂的東西不是很多,遇到像CRT之類的大型電路....只能望電路板興嘆。不知道怎麼修!(家裡有幾顆CRT還被我修壞了... )

网友:
ㄟ~~終於看到完整內容了~~不錯喔~~~
這下你也什麼都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真的 你的電路概念很好阿!!!! 依你修的方式 過個10年 20年 說不定就可達到五腦大的等級了...

沒電路圖 沒修過 沒看過 但 遵循PCR 3大原則 又熟悉許多電路 觀念又很好 就達到沒有東西不能修的境界了..

我常常修到...找不到材料就暈了~~~因為不能修了....
本來手邊有一顆250G的硬碟馬達控制IC故障想要找各一樣的IC...找不到....
不然就可以做各實例給大家參考了

网友:
大家有沒有興趣開班授課阿..

网友:
 厲害喔,真功夫維修,很棒的範例,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缺料的時候 說一下 其實這板上好人很多的^^~

手邊剛好有的話 不用客氣

网友:
好詳細又清除 ,學習了

网友:
原來那個凹槽是來放電組的阿!!
想不到還有這種功用@@

网友:
真是好詳細的解說內容~讓人一看就懂~讓身為初學者的我~又有新收穫~~

网友(2010-01-07):
>>原來那個凹槽是來放電組的阿!!
原來到處有"眉角"...

网友:
好個高手雲集的地方

网友:
很有啟發性的解說,謝謝

网友:
大大不僅厲害
還真是用心
解說詳細
學起來了
希望很快能再看到你的完修經驗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