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mx-RZ可過電開機不跑碼?

楼主(2009-11-06):
GA-8s661fmx-RZ可過電開機不跑碼
已檢測過的有 atx插座無短路現象,記意體電壓2.5v正常,測量pci b16 時鐘信號只有0.3~0.4v,旦測時鐘晶片的晶振兩腳約1.2v。本來此板12v短路,拆下mos檢測更換後,短路就消失,目前是cpu無供電,已換pwm情形依舊,發現如圖記意體下的兩個mos發燒,除錯卡的燈號為clk恆亮,reset開機會閃,之後會間斷的閃(我的舊卡好像於正常板RESET都恆亮的)請大大提供方向,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發高燒的MOS的對地阻值有沒有異常?MOS拆掉後,對地阻值還有沒有異常?
當確定CPU供電部分沒問題後(即P、C、R三個重要的條件滿足後),即可上CPU,假負載在確認P、R、C三大工作條件部分很方便,但實際上,若要再進一步確認後續運作的部分,則需要上真U來測試(才會跑碼)。
PWM晶片不要隨意更換。

楼主:
嗯?s大,請教這樣我就有點搞不懂了,目前我上假負載量cpu是無電壓的,那這幾天爬文拼拼湊湊得知當PCR都ok後cpu供電才會出來,那你說要確認CR部份就要上真U來測,真u是cpu嗎?
剛測量對地阻值好像都偏低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都是P、C、R都滿足後,PWM晶片收到PG信號及VID信號後,就會輸出正確的核心電壓給CPU。大大您說的沒錯,小弟我好像打錯了,讓您誤解。上面的回文,小弟我有再修改一下。
大部分,南北橋的工作條件皆要滿足,才會對CPU reset。

打對地阻值,盡量用歐姆檔來量測,這樣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量測值。

网友:
那這幾天爬文拼拼湊湊得知當PCR都ok後cpu供電才會出來

這句話有問題,在仔細想想.....

网友:
基本上微處理器電路P.C.R是啟動運作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PC經過多年的演變,目前是先要SB,及IO的P.C.及本身的R,再加上CPU的P,CLOCK的C正常才會由SB發出主機版的RESET.
(CPU的P又另有一些條件)
若有錯誤,請各位指正.

楼主:
今天再測量,agp 的b7及pci b16腳無1.5~1.65v的clock,測量時鐘晶片的輸入電壓只有1.2v左右,是否從週邊的小電感或小電容查起?
回p大,我很認真學習,請不要生氣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時鐘晶片的型號是多少呢?查它的資料手冊,找出Vcc是哪一支pin腳!如果量到時鐘晶片的Vcc真的是1.2V,那麼從那腳往外跑線,看有沒有元件有異常的狀況!
南橋的工作條件呢?是否有得到正確的電源?晶振有沒有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生氣喔...慘了..我只是好意提出來,不要黑白想....."緊酸"..

网友:
這版子用的是fan5093吧,是否有先檢查第22腳(EN)的電壓呢?
若該腳沒有電壓,請先解決這部份。

网友:
FAN5093是PWM控制IC,它並非時鐘晶片。
目前因為沒有clock,基本上PG信號是絕對出不來的!<-----錯誤 應該是VRM工作條件(電源、PG、VID)滿足後,便會出現Vcore,cpu就會發出PG(VRM_PG)給南橋,這時南橋就會發出reset信號。小弟我是這樣想的。

VID_GD需要由南橋發出來,也就是說,如果南橋的工作條件沒有滿足的話,那VRM就得不到VID信號囉!
回復#12 #13
這邊謝謝兩位前輩們糾正小弟我的錯誤觀念!  趕快去K資料n_163|

网友:
1.CPU VRM並無CLOCK的輸入信號,只要各滿足輸入要求,就會有電壓輸出.

2.CPU RESET 是在 CPU VRM PG 送給 SB 後才會有 CPU RESET(此時可以在假負載上量出cpu 電壓及PG及RESET).

請先找到CPU VRM DATASHEET,再檢查各PIN是否有符合要求的輸入.
(要先檢查輸入是否正常,不 要急著更換VRM.更換VRM仍無電輸出,就更要檢查輸入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fan5093是pwm ic,我是想簡單化問題,目前是cpu無電壓的狀況。而版主又提到,之前曾有mosfet短路的情況,而驅動mosfet的正就是這顆pwm ic,故而,想說是否之前那顆就有壞,而版主也說了已經換過pwm,故障依舊。
故我是想先簡單化,先測pwm ic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當然啦,不只是en腳,還有許多的腳位須檢測,如vid0-4,只是個人認為en腳是最簡單測的
為什麼?因為它在倒數第三隻,眼睛較不會花(中老年人的悲哀)......

至於clk,小弟有點想不通,既然pci clk量不出電壓,為何clk燈會恆亮?
雖說檢測卡上的clk燈不能代表主板上完全的clk信號
但至少主時脈晶片應該有部份動作了吧,就算它要死不活的,至少也有一組輸出ok的吧,不然為何會亮?
既然會有一組輸出,vcc應該是正確的才是,ics的ic(這片應該是ics1883af) ,應該大部分都是 3.3V的吧?
為何會量到1.2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短路ㄅㄧ一 我手上得板子都這樣一一 要ㄇ不開藥ㄇ開機不跑碼REST持續的閃滅 或橫亮_~_~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提供經驗談而已,大家切磋切磋
  談到原理我沒一些大大的功力,所以這部分我閉嘴!
而在實做當中,說一些自己的經驗,剛開始也很依賴診斷卡,對於自己量測一些關鍵點,總是
半信半疑,後來多了一些經驗後,診斷卡大部分就看燈號,來判斷主板是否還有故障問題,
燈號若是都正常後,及CPU各個工作電壓正常就上CPU給他看看跑不跑碼了!
  之前有碰到過晶振兩腳電壓1.2V及1.4V(正常值),但無波形,表示沒有起振,CPU的各個電壓
值均不正常,所以換掉震盪晶體,但故障依舊,後來量測時鐘IC,也出現VCC1.2V的狀況,延著VCC腳查週邊元件,結果一個貼片電感組抗增高,貼片電容組抗無限大,換掉之後波形出現
CPU各個關鍵電壓均回來了,上CPU後故障排除.
   那一顆時鐘IC也是ICS系列的,看了一些ICS時鐘IC的DATASHEET後,可以知道,此系列
時鐘IC工作電壓,有兩組,3.3V及2.5V,若無則無法正常工作,也就是無法起振
晶振兩腳就算有正常電壓值,還要看有無波形,但是示波器不是人人有,那還有一個方式可看
就是用萬用表去測量,記憶體插槽的四個時鐘信號,四個都要量喔,若均無電壓值,大概就可判斷
這顆時鐘IC及14.318這顆震盪晶體沒有正常工作了,
以上是個人經驗,若有錯誤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夠修出一些心得,可以得到很棒的經驗,再對照一些資料,就更容易瞭解原理囉!
經驗很寶貴,書本看了有時候會忘記,但是經驗是深深烙在心裡,歷久彌新!

小弟我這邊找出一點點大大您文中的小錯誤!
一般貼片電容的靜態測量阻抗是無窮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指正
    更正:電容我是用二極體檔位去測量的,其值為0不跳動才對,但當初也是以覺得
測量的值怪怪的就把他給換了,這只能說是修東西的直覺吧!
     我沒有正確的說法,這點就抱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震盪晶體是真的需要用示波器去量的,電壓值只是參考,不過若沒示波器,應該可以考慮用計頻器來替代,價格也相對便宜很多。
至於你說的有電壓無波形,我也遇過,同樣是貼片電感故障。我不知道你的診斷卡是否有clk燈,但我的是有。在那次的情況時,我的clk是不亮的,所以很容易的就往clock去查
至於您說的記憶體無振盪,小弟的觀念是除非他有自己另外的時脈晶片,不然應該先往北橋查。
當然囉,較新的754、939就又不一樣了,那應該是cpu查囉...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觀念正不正確,畢竟對於修主板,我也是個連入門都還不太算的門外漢,如若發言或觀念有誤,也希望站上的前輩多多給予我指導喔...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可能我的表達能力不夠好!讓您誤解!!
     我這裡重申一次,診斷卡只是我對主板上有沒故障問題一個大方向的參考而已,我不會侷限
           診斷卡上的燈號,一直往那裡鑽,畢竟影響主版故障問題太多了,但是診斷卡燈號或代碼顯示
           有問題後,我的方向就以各位大大所提供一些主板檢修關鍵點及檢修流程的文來尋找故障點!

    而關於記憶體插槽時鐘的檢查點的問題,就目前為止我自己的了解,這顆14.318Mz震盪晶體提供一個
          基本震盪頻率時鐘IC(又稱分頻處理器),一般統稱它為主時鐘晶片.又主機板所有部件訊號傳遞,
          必須靠時鐘信號協同工作傳遞訊號,若它有問題北橋,根本不會工作,而記憶體的時鐘也是由這
          個主時鐘晶片分頻後經過一個排阻直接而來,所以我才會說,如果沒有示波器的狀況下經由記憶體
          插槽來輔助判斷,時鐘是否正常工作的原因
  關於時鐘(CLOCK)的問題,比較少人討論,我了解的程度,也只到這裡而已

不知我的解釋,您是否可明白.
同樣的若是我的理解有錯的地方,可否請一些高手大大指正,謝謝

网友:
以下真的只是純粹討論,沒有任何攻擊的意思喔。
如有冒犯到J大,先跟你說聲抱歉,別在意喔....

根據J大您在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914&extra=page%3D1
這一文中的發表,這應該是北橋的文件資料吧,我下載了865G的下來看
發現它內建有記憶體的時鐘控制器
這就是我說的記憶體無時鐘應往北橋查的緣故。
至於amd的記憶體控制
請參閱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11&extra=page%3D1
R大發的文,S大補的圖。

拿您發的資料來反駁您(當然我的看法不見得是對),小弟真的覺得很不禮貌,再次向您先說聲抱歉喔。

网友:
一般CPU無核心電壓,無短路現像,先查VTT參考電壓後查電源控制IC....

時鐘晶片供電失常,不用懷疑就是先查供電,供電不正常什麼都別搞了..

(以上2項都要跑電路...)

PS:  1. 當SIS晶片跟NF晶片的主機板無復位跟PG,可先試著刷BIOS,無效換IO
                     (前提是要有核心電壓,有無例外我沒遇過)
         2. SIS跟VIA的主機板大都由南橋觸發開機上電,微星跟華碩的復位有專用晶片
              控制,但不代表所有板子都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H:

千萬別這麼說,偶也是新手的啦!
我也只是經驗談而已,我提供的一些資料,有些我根本沒看過,說來見笑了.
但感覺你的用心及努力,令我佩服!偶要向您致敬的說.呵呵

我是將自己的理解提出來,若有錯誤一些高手大大,也會幫忙指正,導正自己的觀念,
像16樓的S大的指正,21樓P大的建議方向,都是我這菜鳥學習的方法,
這樣我就可以從錯誤中學習,記憶也深刻一點,

大家互相漏氣,求進步,您說是也不是阿...

网友:
intel所訂cpu vrm標準目前己至11.
其中對起動vrm的方式,vtt pwgd 的部份改為直接監測vtt電壓.早期的標準是由vtt晶片提供,更早是專用零件發出.
系統clock晶片工作提供各io晶片clock後,才能提供服務.
所以像是瞎子摸象(非不敬也,是指變化很多很難全面掌握,每個人看到不同的部份),各位大大所經驗的都是對的,

以上若有錯誤,請各位大大指正.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大大長篇的討論,我學到很多,偶今天的進度還一直停留於時鐘晶片對外的電源線路,還去買了一支放大鏡,結果眼睛還是快脫窗了還找不到線路 ,當時鐘沒工作時摸北橋也是涼的。想請教jess大,貼片電容您說用二極檔位測量是要0值才正確嗎?可是小弟我量很少有0的耶(是我太笨= =),還是該用s1027大的歐姆檔量值為無限大呢?sorry...
我不是要引起紛爭,只是我還菜,不確定該用何種測量較準.(因為我也是量了自已覺的怪怪的就換,結果換上後好像情形都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打歐姆檔,紅棒接地,黑棒量要測量位置(日系或台系的電表,如果是美規的就相反),電容在靜態測量都是無窮大(開路),但是會因為周邊電路的影響,會有阻值,實際上是量到周邊電路的阻值(等效電阻),如有阻值偏低的情況,有時是電容損毀所影響的,或是周遭電路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