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測量容值都偏高?

楼主(2009-11-06):
請問各位大大,我手邊從很多主機板拆下的電容用電容表測量時,容值都偏高很多是正常的嗎?
例:MBZ 3300uf 6.3v,量測時是3700u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標示值的誤差值內都OK吧?!

网友:
可以的話控制在正負百分之十的誤差範圍會較保險。
另外數值偏大也表示電容可能有問題。

网友:
容量範圍 3960uf> 3300uf > 2640uf
這顆3700uf 應該 ok
容量會做高,是要彌補ESR值,要補ESR表電解液不行
還是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