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電視

楼主(2009-11-06):
各位大大~我有ㄧ台普騰的CRT傳統電視,故障情形水平一條線,有聲音,台中送修報價要$1200,
想說自己本身電機的,想要修看看,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指導ㄧ下。

有哪各大大可以交我如何貼ㄧ下照片嗎
我的電視型號 VT-2920 我找不到垂直IC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垂直放大電路。

楼主:
不知是否有電路圖還是照片可以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你把電路板照出來,知道的人會指給你看垂直放大電路在什麼地方。

网友:
這台機器尚未維修過嗎?
如果是超過5年以上的機種高壓可能凶多吉少了......
至於水平一條線...往電視的後方打一下..如過會回復正常..
空焊補一補吧(保正補到抓狂)

网友:
普騰只要出廠超過10年機種都不留技術資料,因為小弟要過

先全面補銲,不行再換垂直IC

网友:
賛成先全面補銲,不行再換垂直IC附進的電解電容和限流電組或保險絲限流電組或保險絲 ,如果燒毀就要換垂直IC, 如果線性不良請換105度耐壓高一點的電容器.

网友:
垂直IC 的型號,你可以找一下,TA8445、TA8403或AN5521,普騰的電視,應該用這三個垂直IC,應該很容易找得到。

不過普騰電視垂直部份不容易故障,你可以先補焊看看,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主人還不知在不在? 可能已放棄了吧? W大希望他補上照片, 就是有可能幫他, 可惜他沒有後面的動作了!

网友(2009-12-11):
聽說普騰電視高壓很容易掛!!祝你好運

网友:
有可能偏向線圈或crt故障或水平放大電路查看看:)

网友:
往電視的後方拍一下..如過會回復正常..
空焊補一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