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150b不過電.電源燈不亮

楼主(2009-11-06):
ViewSonic vg150b不過電.電源燈不亮,請問各位先進是那裡有問題?左半邊的電容已全換新,還是一樣.......

P.S. BY 港都狼仔:
原始圖片過大,請控制於800*600以內,已經幫您修改完成~

网友:
OSD按鍵有檢查過了嗎?

网友:
恩恩先檢查按鍵
再檢查電源端有沒有電壓

楼主:
按鍵也全部都換新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 大請問你的 Power 是外接電源麼? 請問你有電表麼?

電源不亮所以你應該第一步先用電表測量板子上的工作電源是否正常?
所以你可以測量記錄一些工作點並跟大家報告說明, 尤其是 DC 接頭插進來後的線路上電壓以及一些電容器上的電壓值!

加油!
(有守版規有回應!)

网友:
電源輸入插座上方有一小LED,插電瞬間亮度會先亮後變暗(仍舊亮著),看看是否有問題。

楼主:
電路板上那一顆LED都保持恆亮.這樣是有問題嗎?

网友:
一直亮著沒有錯,只有接電瞬間亮度會改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檢查高壓板 與定義腳位 各腳電壓
電源燈恆亮 表示高壓電板保險絲斷魯

网友:
此台維修經驗 OSD 檢測過沒問題 , 更換鉭質電容 1Uf / 22uf /47 uf 後ok , 因外觀看不出異常 ,
應該是鉭質電容使用一段時間後效能變差

网友:
不是鉭質電容只是smd鋁殼電容

楼主:
感謝以上幾位先進提示.那smd鋁殼電容上方標示又代表電容值應該是多少?
11       22          1          10
47       16G       50G        16G
25V      110       106        107

网友:
1.47uf / 25v
2.22uf / 16v
3.1uf / 50v
4.10uf /16v

网友:
感謝更正  , 是鋁質smd 電容有極性 , 使用規格
47uf / 16v
1uf / 50v
22uf /16v
10uf 到是沒換過 , 您可以試試

楼主:
以上為各電容電壓.輸出端電壓為:
+12V~0.2V
VEE~0.03V
CON~0.14
另外在12V電源輸入端附近.也就是兩顆積納二極體上方之14腳IC編號為14013B.我懷疑是它燒毀導致.其第1腳和8~14腳電壓都是12.27V.第2.3和5.6.7腳都是0.08V.請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
回復15F 這個IC主要是做觸發信號用 走TTL模式
給你他的DATA SHEET檔
你要查詢方式為 你的電源為外接模式 電壓進來會經過FUSE--電感--電容--降壓IC

MC14013BCP - Dual Type D Flip-Flop - ON Semiconductor.pdf

212.75 KB, 下載次數: 102

网友:
有對調燈管或是換燈試試嗎?

楼主:
燈管和高壓板都試過了.是好的.

网友:
從紅色圈起來的電源輸入點開始查起,慢慢找出電壓是從什麼地方消失!

网友:
我個人基本懷疑MCU資料流失了

网友:
基本上輸入電源後應該就要產生基本的5V及3.3V,若是各電容均無電源就必須要檢查左側店元電路是否有在工作。

网友(2009-12-06):
所有大家說的檢測都是通電後??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

网友:
能不能換個12V的變壓器來試試
看起來好像事變壓器 出問題
電源到a/d板後 電壓都不對

网友:
好詳細還有各個電容的電壓對照太幸福啦!

网友:
支持23樓大大的建議喔,外置電源老化,電流不足無法啟動喔

网友:
參考一下這個元件
最近一次修到這機器與你相同問題
與好的板子對比之下
是這IC電壓被吃掉了
沒有零件
只好換板解決

网友(2010-05-15):
小弟也有遇到相同問題

板上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我也遇到相同的問題
量測到的電壓也跟板大所提供的一樣

是否有大大有維修實例可以提供

网友:
試試看

0.37v左下角兩pin的接頭短路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開機

如果可以的話,把這個接頭拆掉,改裝25v 47u的電容
就可以AC開機,ON OFF 鍵關機

0.37v

0.37v

网友:
JACK.LIN 大大謝謝

小弟我把電容換上去就成功了
只是有個問題 那電容的正負極要怎麼接呢?

因為我先是隨便接就OK了
還有請問一下此電容的用意是什麼意思?

网友:
小電容

我修的那台,短路這兩pin會開機,可是關不掉,
所以加上電容讓它一輸入直流就開機(暫態現像-短路)
等1秒後就放開了,就可以按OFF關機

量量這兩pin的電壓決定吧

高的接+,低的接-

网友:
....我也懷疑MCU資料流失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問題,參考各位的解答再來修修看。

网友:
上個月有送修過一台,看不出來是換什麼零件,
因為我常送修,老板少收100,才花了300元,

网友(2010-09-01):
我的螢幕剛好是這一款的,不過問題就非常奇怪,插電時綠燈並且按鍵選單可以選取並調整,不過接上vga連上電腦卻黑屏(燈管都有亮著),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有沒有人可以幫忙解決,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