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batron KX18D PRO 沒畫面 維修

楼主(2009-11-07):
拿到板子 一堆 ~同型號的  朋友網咖 的壞很多片.12片..

叫我幫他用看看 ~還給我一堆POWER
因為小間的網咖 ~所以 東西不是很好.XP2500CPU..
它說 修好留著以後 壞掉直接上 ~才不用 給電腦公司用. 因為電腦公司沒有修 直接換系統
它又用浪費 新板 安裝灌軟體的錢
..
給它洗澡...用廚房的(魔*零)
超好用的 ~---洗玩 用空壓機吹乾 .在太陽下 曬乾..
恩恩~就開始研究囉 ~..上電 RESET 閃一下  FF... 電壓正常 CPU
各方面電壓的正常... 想 有些有BIOS座 有些沒有 ~直接 燒 換BIOS
QQ...開機囉 ~...耶~真好修~...
有些是 沒有 CPU 供電 ~量ATX都正常沒有短路.. 就是沒有供電~拆下MOS 都沒有短路直接
換5091 ..QQ猜對囉 ~... 但是 5091壞的 都有壞 2200UF 10V 一顆.. -還有ATX燒焦的...

還有一些 音效沒有的..壞 ALC650 .有些抓到硬體 但沒聲 有些破聲 直接換...恩恩QQ..
還有 12V供電的 風扇 電壓...
BIOS 還真會壞...QQ

很髒 都是油煙 香菸

很髒 都是油煙 香菸

12V 供給5091的電壓

12V 供給5091的電壓

ATX+5電壓~MOS 沒有輸出..

ATX+5電壓~MOS 沒有輸出..

洗完 多乾淨~CC..

洗完 多乾淨~CC..

78L05 -+ALC650 音效會壞~很少遇到~今天遇到很多2片

78L05 -+ALC650 音效會壞~很少遇到~今天遇到很多2片

1.10A

1.10A

之後又發現有幾片 發聲怪怪的~音色不對..原來音效晶片故障~

之後又發現有幾片 發聲怪怪的~音色不對..原來音效晶片故障~

197.56 KB, 下載次數: 82

网友:
板子洗澡?不敢領教!看對岸的帖子!他們說洗完後要確定南北橋與PCB板的空隙內是否還有積水。
小弟我都用父親的空氣壓縮機(做黑手都會有的標準配備)來清主機板的灰塵,將空氣打飽,噴出來的空氣壓力都達6 kg/cm,灰塵輕輕鬆鬆吹乾淨。

楼主:
因為都是油煙(香菸) 沒辦法 ~太髒囉.. 真的很好用 魔素零.廚房用的..
我晾乾很久 ~大概吹風機吹乾 ~還有曬太陽 半天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香菸卡上去的油....強力空氣對它沒轍!
板子上卡的油煙也可以用魔術靈來洗掉 記錄下來!
這邊同時謝謝C大您維修範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個話,以前在某公司修超高速點陣式印表機時,同事教過一招:機板用白博士去噴被老鼠尿過的地方再刷乾淨。

网友:
強....
全都修好了,不過用水洗這一招我也不太敢用
這如果不是經驗夠的話,
可能還要花很多時間去測一些無關緊要的地方
像我就常常做這種事...XD

网友:
不錯喔~~用水洗...這招需要長時間烘乾..
不然上電之後會很慘..其實只要能去油污的都可以拿來用...
不過洗好之後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把上面的清潔濟洗乾淨
不然板子會氧化過快....

网友:
我都用去漬油處理......好好喔有一堆可修n_002|

网友:
其實用魔術~~~很好用~~~~晾乾~~~1晚~~~
明天在曬一整天大太陽~~~~
就可以處理了~~~~
也不用吹風機~~~~
這種處理程序不是處理灰塵~~~~
是處理一堆油垢~~~或是~  有泡水過的板子

重點用水處理過的板子~   會將~   主機板上的保護油洗掉~~~
記的晒乾~ 後~~~~~可以上些WD40.....
防止修好後~~~伊陣子~~~又壞了~~~~

网友:
重度污染用魔術靈真的很好用,洗完再給他泡泡澡,再來用空壓機給他做SPA,就乾乾淨淨了。輕度的就用WD-40除鏽潤滑劑,來給他洗洗刷刷,不過比較傷本。

KX18D PRO 我也修好過一片,全板大小電容幾乎全爆光,換完日系電容就OK了。
他的BIOS會說5國語言蠻特殊的,已經還給同事了沒實際測試過。

請問C大--CPU旁邊的三洋電容是原本的,還是你換上去的?

最近也有很多東西待修,放假都在修......................有點累了。

楼主:
KX18D PRO  我遇到的都是 atx power 壞囉去傷到 版子 ~都死 版子的5091 跟 音效(會有找不到硬體.破音.還有音效怪怪的) 換alc650(換了4片) 之後就ok
還有bios 會資料 自己清空 ~從燒就ok...
我拿到的 ~有2種版本 2200 6.3都是3洋的
2200 10v的 有2種版本. 一種是kzg 一種ost

輕度的就用WD-40除鏽潤滑劑.................問一下 不會導電阿  還是一般的 除繡濟都不會導電

网友:
如果都是power掛弄壞的,建議朋友換好一點的power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輕度的就用WD-40除鏽潤滑劑.................問一下 不會導電阿  還是一般的 除繡濟都不會導電
對阿.他不會導電還可以防鏽,不過不要噴太厚,容易卡灰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輕度的就用WD-40除鏽潤滑劑.................問一下 不會導電阿  還是一般的 除繡濟都不會導電
對阿.他不會導電還可以防鏽,不過不要噴太厚,容易卡灰塵。 ...

只有WD-40不會導電..其他的都會.....噴太厚沒差吧...他會自己揮發調....

网友(2010-05-01):
WD40噴後還是要注意清潔問題
尤其IC,塑膠,SMD電容/電阻都滿怕油的. 不是每種零件都能耐油

网友:
太厲害了

故障原因都是通病阿

趕緊記下來

很棒的實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