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電阻使顯卡風扇不會太吵嗎?

楼主(2009-11-07):
之前購買一批顯示卡風扇.
使用上發現轉速太快.聲音太吵.
有人使用過用電阻限流的嗎?
大概多少歐姆?多少瓦特?可以負荷.
大概減少個20-30%的轉速應該就可以了..
風扇電壓dc 12v  電流 0.3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議你把風扇清理乾淨,然後潤滑一下風扇軸承啦....

效能與溫度成正比,降速雖然聲音小了,但是怕降溫不足..

网友:
方式1.
     看顯卡散熱片大小
      一般作法是改上 p3 或 amd k6 cpu風扇
      接電源+5v
     風量比原本小一點 但極靜音
方式2.
      接電阻 15歐姆 / 2瓦 約壓降5伏

网友:
太吵???給風散上油就正常拉...
不過要把整個風散軸心抽出來...
不然會依樣吵..因為發出聲音的地方
就是軸心有髒東西..如細微沙..煙油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可能我表達的方式太含糊了.文字使用有問題..
一批風扇是全新的.所以髒的問題.應該不會拉..至於油煙....等等
更不會.....
我試著接上22歐姆2w的電阻..風扇由12v降到7v..明顯改善了噪音問題.
但是電阻本身的溫度讓我認為接電阻來說..不可行....
如果改接5v可以啟動的話.應該會比接電阻理想......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可能我表達的方式太含糊了.文字使用有問題..
一批風扇是全新的.所以髒的問題.應該不會拉..至於油煙....等等
更不會.....
我試著接上22歐姆2w的電阻..風扇由12v降到7v..明顯改善了噪音問 ...

全新的??你聽到的是風的聲因..還是機械零件的摩擦聲音??
風的聲音就在換一批吧..或是改掉不使用原廠風散~~用改裝的
如果是機械的摩擦聲音還是請您上...黃油..
至少會吧摩擦的聲音降低一半以上..甚至聽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三用電錶的黑棒接+5V端,紅棒接+12V端,試試這樣是幾V?

网友:
回复 网友C:

+5~+12==7v
這辦法省了接電阻降壓
方便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這樣搞?..

网友:
也很好奇可以這樣子使用嗎
不只好奇...其實有一陣子我還真的這樣用
可是後來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人在爭論這樣用可能會有問題.
雖然也沒人說到底為什麼可能有問題.
後來就改用便宜的高轉速風扇改5V來用了
不然12V低轉速的都很貴...

网友:
挖~~~W大...這招...你打算讓他的電源供應器壽命縮短嗎.....

网友D:
TO:小龐&shunxing

為什麼這樣接會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接電源供應器壽命會縮短?

大家想一想?這樣接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這樣接會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接電源供應器壽命會縮短?

大家想一想?這樣接有沒有問題?

這樣接是沒有問題...
但是...電源供應器壽命會縮短的原因..
在於風扇一段時間之後會卡住在卡住的同時..電流會因馬達運轉速度降低..
而線圈在電流流通不順之後..那線圈..會變成電熱線....電流也會加大....
這不是擺明..要讓電源供應器壽命減短?????
由於直流馬達的線圈...阻抗都很低...這種情形...更容易出現吧....還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小弟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電流是因為有電壓差、有負載而來的,而電壓差怎麼來的,有相對的參考點(低電位...5V,高電位...12V),這跟我們常常看到的接地、電源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這樣接也只是分流出來給風扇而已,可以想像成下面的電路。

在小弟我所學到的電學觀念,電路這樣接是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電流是因為有電壓差、有負載而來的,而電壓差怎麼來的,有相對的參考點(低電位...5V,高電位...12V),這跟我們常常看到的接地、電源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這樣接也只是分流出來給風扇而已,可以想像成下面的電 ...

理論上是可行...但你自己實驗看看把風散壓著......你就知道會出了什摸狀況(不過要壓1個小時左右狀況才會明顯)
而你的圖...風散是負載...如果是開路還好..但是..變成短路(0歐姆)..會有什摸後果..而且..他並不會完全短路

雖然我對理論並不是很厲害...但...我是實務派的...在實際應用上..我會考慮到很多相關的安全問題
我無法解說到讓你們可以看的董..但是..實際上就是會發生這種狀況...這就是我說的~~會讓電源供應器壽命縮短

网友:
回复 网友G:

相打電! 假設因為風扇卡住,會加大電流(強大的啟動電流),電壓可能會被拉低,影響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輸出,穩壓電路增加負擔。

网友:
回复 网友G:

S 大的顧慮應該是風扇卡死造成 灰修處, 可能會燒起來! 電流過大確實會損壞電源的元件! 而風扇故障可能造成影響 12V 與 5V 電壓不斷飄動, 使 Power 元件損壞, 如:電容!

就理論上來說, 12 - 5V 之間的壓差是 7V, 以基本電學來說電壓就是 7V 電壓, 如果 12V 電壓上昇 1V, 而 5V 電壓下降 1V, 變成 13 - 4V 的話, 電壓就變成 9V, 對這顆風扇來說還是在安全的工作電壓之內, 而且沒過壓運轉, 壽命反而還好一些!

w大提供的這個方法不錯, 可以避掉多串一顆電阻減少多於的虛功消耗, 以風扇規格 12V 0.3A 流過 22 歐姆電阻 P=I^2 x R= 0.3x0.3 x 22=1.98W, 而那顆電阻是 2W 的, 幾乎是 99% 使用率, 太久沒玩了, 不知是幾 W 產生在電阻上就會很燙了!

前陣子拆修一顆台達電的 Power, 發現風扇電路還是用 -12V 的迴路來驅動, 只是風扇的 - 接在 -12V 處, 而 + 接在 GND, 沒想到竟然會這樣子用, 只是多加了偵側線圈溫度控制風扇速度線路, 線路也是用負電壓迴路設計, 但想想也沒錯呀!(只是負迴路讓我腦袋顛倒多想了好久)

网友:
發一張先前發過的ATX電路圖給大家參考,大家看看紅色的線路。

网友:
我的電路基礎很差,說說我擔心的地方,若有說錯請不要笑太力..

如果今天電源是從atx電源或主板上拉線過來,當電流因短路產生很大變化時,主板或

atx電源會產生斷電保護。如果是從顯示卡直接5V、12V串接產生7v,當5V短路時,

可能會對顯示卡造成極大傷害,如果5V可以啟動風扇就直接接5V比較保險....緊酸..

ps:又跟w大撞帖

网友:
挖~~高手都出現了耶~~~真不錯的交流論壇n_034|
W大的電路圖....有R33跟R34保護.....所以~~~~~~還是要加限流電阻阿....
我無意跟W大說反話~~~~~~不過~~~這是事實~~~~請W大不要見怪阿...
緊來酸~~~~~~

网友:
有壓差.不表示可以這樣玩呀.
你去看看它的電路.
怎麼構成一個"迴路"
中間會不會遇到半導體的逆向.
比方說. 原本電流是要由 C極 輸出的. 現在要由c極輸入.
那這個就會造成了些問題.

同樣的.一個 7805 跟一個 7812 能不能共同構成一個 7V?
理論上是可以.
但是你去把 78XX 的內部線路拿出來看.你會發現.不行.

网友:
論壇就是讓大家共同討論的地方,不要怕說錯,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出錯,把真相找出來才是重點。

网友:
理論上好像可行 , 但是實際上應該是不行 !!
構成一個電路的要件
是要有電壓差 , 經過負載形成一迴路 , 產生電子流
如圖所示 :

那如果光有電壓差而無法形成一迴路 , 一樣是無法驅動負載的 !!

以上純屬我個人的見解 , 如有錯誤不吝指教 !!

网友:
頭殼有點在燒,不知所云中n_043|
怎麼看了圖後,看他們本來就有接在一起被偵測了,又感覺好像可以這樣接
另外又覺得好像是風扇這樣的小電流沒問題
但是當有S大顧慮風扇燒掉時,是不是會讓5V那邊電路的電阻燒掉,這樣POWER就會停擺...(頭在燒..胡言亂語中)

网友:
串顆二極體避免電流逆衝,串上保險絲(250mA),應該可行。
這樣改電路,應該可行。一些問題多少可以避免一些掉,只是風扇的電壓會扣掉二極體的切入電壓。

楼主:
看到大家熱烈討論..高手都現身了...
除了s10274chen說加二極體跟保險絲比較保險.
但是卻加上了--成本--
以wish大大的方式.似乎可行.但是萬一風扇短路.那12v不是加在5v的身上了嗎..
那會不會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經大家討論過後再思考過後, 似乎可行性上有疑問, 可能只能用實驗證明!

w大po的電路圖上的迴路好像沒有透過 12-5V 的壓差來驅動風扇! 線路上還是 12-GND 來驅動風扇.

而 25# 中 s 大提到的用二極體隔離的問題, 確實有可能因為迴路與負載問題造成 +12V 經風扇供給給 +5V 的內部電容與 +5V 的負載.

再想想 21# 23# 25# 各位大大的意見, +12V 經風扇與 +12V 的負載, 加上 +5V 與 +5V的負載, 似乎迴路的變化已經不是原本單電源負載的問題, 因為 +12V 也加入了 +5V負載的迴路!

所以應該不能利用壓差來驅動風扇! 只要實驗一下就能證明了! 有人敢做麼? 找一顆 Power 跟風扇來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經大家討論過後再思考過後, 似乎可行性上有疑問, 可能只能用實驗證明!

w大po的電路圖上的迴路好像沒有透過 12-5V 的壓差來驅動風扇! 線路上還是 12-GND 來驅動風扇.

而 25# 中 s 大提到的用二極體隔離的問題, 確實 ...

我已經試過了......好一點的電源供應器....直接保護...斷電....風散只給你轉一下
濫一點的電源供應器..者是沒保護...不過卻出現...過電流....而且...有臭味出現...
我用電表下去測試保護的原因...結果....出現3.6A以上的電流...電風散不動.....

實驗證明...會把POWER保護掉...不然就是把他燒掉.........

所以~~~~~乖乖用5V吧..因為我直接5V可以轉動.....

网友:
對了...忘記...把黑棒接在COM.......不過測量效果是一樣的......
只是少了0.2A的電流....剛剛再測一次..是3.8A以上.....

网友:
感謝S大身先士卒n_052| ,.....原來實驗結果就是燒或關n_027| ,

難道是自己記錯了
我記的我以前真的這樣子用過說n_040|
因為也記的也有這種轉接
,剛剛去網拍找,還是有人在賣12v 7v 5v降伏線,甚至電擴板都有了
不過現在再叫我實驗一次,我可不敢:on_011|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感謝 s 大~ 會燒的交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謝 s 大~ 會燒的交給你~

別害我輝修處.......
說實在的...光說不做...也不知道問題在哪....
還好我這邊電源供應器一堆...要實驗東西多的~~~~~
實際給他上電~~~就知道我先前說的問題了..真的變成電熱線......

其實這種現象...有玩過3相220V的抽水馬達...因該知道其中原因在哪
這種大電流的就是常常把馬達當成電熱線在運作....有時馬達連碰都碰不得...
其中原因就跟現在這問題~~差沒多少.....最主要~~就是跟磁有關....其中原理~~我就不會解釋了...

网友:
以前我有玩過 , 接 24 v 的風扇 , 風扇的正極接 +12 v 負極 接 -12 v 的方法 , 確實是可用 !!

剛剛我有實驗過 , 12v 的風扇 , 風扇的正極接  +5 v 負極 接 -5 v 的方法 , 也是可以用的 !!!

用 -12 v 的接 12 v 的風扇也行 , 只是正負極性要搞清楚 !!!

以上個人都有實際做過 !!!

网友:
不知道為什麼小弟我的試驗可以? 電路接的不一樣?這個我沒接我畫的保護電路。風扇正極接12V,負極接5V。

网友:
回复 网友K:

挖...一看就是沒保護的....電源供應器.......
我說過了...沒保護的電源供應器...可以跑..不過我的會出現臭味...
你試著用數位電表測試一下運轉電流....最好看啟動電流是多少...
而且..我先前也有說過...萬一風扇轉速在變慢或是沒轉會又什麼後果
你可以在驗證一下

网友:
依實際的電路圖來看 , 電流有可能流經假負載 , 而形成迴路 !!!

這就有點像 s 大畫的圖一樣的情形 !!!

网友:
我是接一顆限流電阻把電壓降到9V
這樣電阻就不會太燙
接5V風扇轉速太慢
降到7V限流電阻太燙

网友:
接電阻 10歐姆 約壓降3V=9V
這樣電阻比較不熱
5V或7 V風扇轉速可能不夠-沒風

楼主:
請問tdsong大大..
您接電阻10歐姆請問適用幾瓦的...
想知道一下..

网友:
如果真的要動的話,不太建議12v-5v這樣接,不得已也盡量從power拉線過來,

不要動到顯示卡,今天剛好要幫朋友組2台電腦,順便貼一張中低階顯卡的供電

模組給各位看...

网友:
p大說的對 !! 不過我想單純只是討論一下 接 +12 v 及 +5 v 的可行性 !!!

如果真要降壓的話 , 使用最簡單又有效的辦法 !!!

就是串接 二極體了 , 串個 四顆 0.6 * 4 = 2.4  v  , 12-2.4=  9.6 v

自己可先做實驗 , 看看要怎麼才能得到又不吵 又能散熱 !!

動手做最實在了 ~~~

楼主:
playx大大...
4850的顯卡才算中低階喔..........
我還在用7900GTX

网友:
回到家才PO實驗結果,拼著實驗精神,小弟我這邊PO我的實驗狀況。(沒有做保護電路)
其實這樣接若沒有再做一些電路,真的會像shunxing大說的....一但風扇卡住不轉,一定燒power(過電流太高,電壓被拉低接近0V)
這邊小弟我先PO實景圖(手震,有點糊)
首先假設風扇正常轉動(右邊電表是量電流,大約180mA;左邊電表是量風扇間的壓差,大約是6.8V)
左邊
右邊
假設風扇卡住不轉(右邊電表是量電流,大約200mA;左邊電表是量風扇間的壓差,大約是6.3V)
左邊
右邊
電路圖
利用電容充放電的特性,來減緩當風扇卡住時,電壓被拉低的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L:

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只是耗電的奢侈品,對遊戲狂來說只是小咖一件....

其實我認為接電阻或j大的壓降法都可以參考,據龐兄所說,這問題

之前也有人討論過,但最後都沒有正確答案....

我還是覺得從power拉線,做降伏,二極體壓降,或調壓都可以..

萬一出問題...,atx電源也比較好修....

网友:
s10274chen大....你以後真的是想當產品開發人員.....
實驗做的真徹抵....還有電路圖......真強.....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哩!對未來就業還有點茫然(現在大二了常常在想這方面的問題),或許以後會從事寫程式或網管這方面的工作吧!若是走電子這方面,可能不會走開發的路線。

shunxing大您過獎了,沒有大家提出疑問,還有您們這些前輩們提出的實務經驗,小弟我也都一直以為這樣的電路可行,原來還要考慮很多狀況,從這次的實驗也得到一些知識,真的很謝謝你們。

网友:
回复 网友N:

電路圖有畫錯! 12V 與 5V 接在一塊了!

网友:
想一想這樣的接法會有很大的問題 !!

如果 Power 本身的保護不良

1. 當 +12v 發生異常而無輸出電壓時 , 那電流就會從 +5 v 經由 風扇的負極倒回去 !!! (風扇鐵掛)

2. 當 +5 v 發生異常而無輸出電壓時 , 12v 的電壓會經由風扇 然後加到 其他 +5 v 的負載上 !!!

所以這樣的接法依我的看法相當不妥 !!!

网友:
回复 网友O:

大大您好,其實第一點可以用保護電路來改善!
至於第二點就比較麻煩....小弟不才,到現在還沒想到方法來解決。

网友(2011-02-01):
很詳盡的說明.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進步的動力

网友:
我都是價50-100歐姆降壓,用了5-6年也沒問題。去年cpu的風扇比較吵,我就7805降壓,也沒問題。

网友:
挖~~又是舊文被挖出來....
我最後才發覺...這種風扇要降速..
根本不用這麼麻煩...
拆報廢電源..說不定就可以拆到一顆溫控模組...
將上面的熱敏電阻換掉..改成可變電阻..
就可以調風速了...

网友:
這個問題就跟先前的  水線 地線 中性線 類似
個人也決不會利用+12V & +5V 的壓差來使用
不論POWER是否有保護,一旦該負載短路,+5V的負載肯定遭殃
而且一些不好的習慣(工法)養成了,日後想改可能有困難
在沒出狀況時,沒人會去理會法規(安全)
一旦發生問題,後悔就莫及囉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說明與實驗

网友:
學習了,原來可以這樣應用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