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19寬 CMV-938A開機無畫面電源燈有亮 (完修)

楼主(2009-11-08):
電源板編號 DAC-19M008
REV 01A
爆掉的電容以更換過狀況依然存在
測紅色四方框框處 均無電壓
紅色圓圈處 電容以更換完畢
以下2各IC有燒黑跡象
電容旁 那顆編號P605
             BD6N18  這顆 確定掛魯__~
上 P605
  BD6N31  這顆也掛了附帶 常方形那塊 編號2840040M 0633D 也掛魯  更換起來加上電容 我決定買新的電源板 比較耐操
跑去永康跟經銷商買了快3合1電源板 搞定 OK魯
舊品 留下有控找零件更換測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源版本不同REV版本 你確定共用ㄇㄧ一 我是想找台南的比較好辣一一
台北ㄉ要多100運費一一 他很黑 小包由紀財70快一一

网友:
那2顆熱到把板子都弄焦了
那2顆沒壞嗎?感覺好像是MOSFET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5542088

這片應該可以用吧,賣家說938A也能用,參考看看吧。

他還有腳位定義比較一下應該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8支腳 一邊4支  確定他也掛了編號 找無太用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腳位定義 如何測量

网友:
我這裡也有一片奇美的不過他只有一個大的高壓線圈,我這個版子對照是跟那位賣家定義有點類似

我的是

1︰AOL+      2:AOL-      3:AOR+       4:AOR-

5:SHUT      6:MUTE     7:V_ADJ       8:+13.8V

9:+5V      10:+5V     11 DET     12:GND

13:GND     14:GND     15:EVA

16:VADJ

我像有些地方也跟賣家賣的不一樣,就給你參考吧

腳位功能有印在板子上可以看到

我的板子是兩顆40TO3GP 而你的板子是兩顆IC

我也不是很懂,看狼大是否給建議了

我的電源版版號 DAC-19M005 AF

网友:
買ic來修看看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14645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1901915
這類板子腳位定義大多印在往ad板的金牛角板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  他的I C太貴魯  我經實際測後 發現 長方形那科也掛魯
P605 對方賣一次要6科一一 我已經買ㄌㄧ塊公板 回來更換後正常
這塊電源版流者研究用XD 有控在去俺朋友資源回收那挖寶CC
挖幾塊回來更換當測試品

网友(2010-05-13):
線圈掛了就真的很麻煩
除非殺肉
不然很台灣好像沒人單賣線圈

网友:
對阿~線圈超難找的,只好買新的高壓公板。

网友(2010-07-22):
P+I直接換上應該會比檢修來的快了

网友(2011-05-08):
引用 楼主:
電源板編號 DAC-19M008
REV 01A
爆掉的電容以更換過狀況依然存在

請問一下
如何得知方型的線圈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阿 一片400 我有出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線圈測量法我不清楚 不過有看過其他大大說可以測量阻抗值 來比對
這方面你可能要問其他清楚的ˋ大大^^~我通常壞線圈  都換PI比較快 有下單拿零件才會順便拿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