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巧改優派VA712(奇美代工CMV CT-726D)液晶高壓板

楼主(2009-11-08):
網路逛街找到的~將19v改為一般12v通用高壓板
巧改優派VA712(奇美代工CMV CT-726D)液晶高壓板

网友:
外掛7812的穩壓IC,可以很簡單的改線路,零件也很容易取得。
但改裝後7812的散熱就非常的重要,要特別注意。

网友:
市面已經有賣19V驅動的高壓公板可以點到22吋寬螢幕
價格及可靠性已經沒有問題 這樣改顯然已經麻煩了一些

网友:
這塊高壓是特殊規格... 面板燈管高壓連接口像插頭 高壓板背後有公頭...
不曉得要去哪裡買這塊高壓板?

网友:
找面板故障/破裂的拆料。
目前也可以直接換19V輸入的通用高壓板,接頭拆故障舊版上的來改。

网友(2010-05-09):
7812那散熱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這個不是很大的問題阿,直接接就好了,不過防護措施要做好
狼大的作法也可以啦

网友(2010-11-13):
7812並3-4顆溫度會降比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