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pe1000 PRO-G

楼主(2009-11-08):
小弟是新手,有塊8ipe1000 PRO-G插dimm1 顯示c1不開機,dmm2.3.4可以開機,量測dimmm1附近smd電容有短路現象,怪的事2.5v居然是正常,請各位前輩給予指導

网友:
你看一下主機板使用手冊,上頭有記載記憶體支援的模組容量與安裝順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貼圖壓 標明那邊異常 阿 我修N片 8IPE1000G 手頭還剛拿到 一片

网友:
dimm1電壓正常
或許可檢查看看時鐘信號電壓 通常為1.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V正常 你要先檢查 記憶體電源迴路 檢查FETmos 是否貫穿 或者異常發燙
檢查MOS周邊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