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嘉國際-YE7100顯示器電源燈變弱黃色 不亮畫面

楼主(2009-11-08):
原本爆容換了之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用一段時間後忽然不過電了
需要吹風機加熱才能開機
經 (louis兄) 的提示後換了品質較好的電容果然正常了
可是用了約一個多月後
將螢幕的電源關掉後,再開時就變成
顯示器電源燈變弱黃色  不亮畫面
http://public.bay.livefilestore.com/y1pm2JZGs7qoP4h2SOb32KJVWEd7O50SIYP4Zv5xQViTq1OUDt4ICN6pUzjfRJ0KuTZqbnfl0w6ZkYU3VhcHT9Aow/A-D%E9%A9%85%E5%8B%95%E7%89%88.jpg1號跟2號是已換過的電容
3號,是之前重焊的穩壓ic(今天已換新重焊了,有焊的比較漂亮)
不知問題出在哪

网友:
先測試A/D上基本的5V、3.3V、2.5V及1.8V(部分A/D無)是否輸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檢測定義腳未各腳電壓 看有電壓送過去高壓板
你的問題應該是高壓板上的電阻是保險絲斷開了 可用10MM保險司代用 看你高壓版上訴幾安培低高一點的10MM保險司可代用焊上去
   整流線圈 可以的話建議換成固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家裡剛好也有另一台
所以就將另一台的AD驅動卡拆下,裝入故障的那台,果然正常了
可以確定的是,AD驅動卡故障

基本的5V、3.3V、2.5V及1.8V不知要量哪裡耶
再請教一下,這兩塊板子有些不一樣不知30 Pin 跟40 Pin做甚麼用有哪些功能

网友:
U2、U3、U4等都是電壓調整IC,比較一下兩片的各腳電壓是否有無不同。
多出的針腳是TTL PANEL用信號腳位,一般通用驅動板上都會有TTL/LVDS兩種輸出。

楼主:
量測結果如下

故障的板子
U2
---- 0
---- 4v
---- 0
---- 4v
---- 11v

U3
----- 1.5v
----- 0
----- -v

U4
---- 2.7v
---- 0
---- -v

U5
黑色探針接觸點 -----x  ----5v
黑色探針接觸點 -----x  ----5v
黑色探針接觸點 -----x  ----5v
黑色探針接觸點 ----->  ----5v

正常的板子

U2
---- 0
---- 4v
---- 0
---- 4v
---- 11v

U3
----- 1.5v
----- 0
----- -v

U4
---- 2.4v
---- 0
---- -v

U5
紅色探針接觸點 ----->  ----4v
紅色探針接觸點 ----->  ----4v
紅色探針接觸點 ----->  ----4v
紅色探針接觸點 ----->  ----4vhttp://ep1z1q.bay.livefilestore.com/y1p8wermSwXroB7u_JfnHXGbohu1HL1JL9wngE7cVBkPsNNOTs39Wo_jyjR_XIKUWIwv8P1INc6nnlhpIETRuz65zi_Y9vOjlKG/3-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U5的部分好像是電壓被拉下去,可能有電容漏電(電解電容或SMD電容)。

楼主:
是不是該把電容換掉

糟了
剛剛把正常的那台組回去後發現一片亮白,完全無法顯示?

再量了一下 U5的 電壓竟變的完全都量不到
該不會是這顆出問題吧

网友:
U5是控制面板電源的MOSFET,當螢幕待機時關閉面板Vcc,可以看看進去及出來的5v是否正常。
另外舊板似乎有電壓偏低現象,檢查電容以及電壓調整ic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