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dm-s71 mon 有畫面背光不著 請幫忙

楼主(2009-11-08):
mon是外置變壓器 開機時背光只是亮幾秒就熄 但有畫面 若熄power再開或拔訊號線再插都一樣 背光亮幾秒就熄
請問是不是高壓板有問題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也有可能是燈管壞掉~
若有燈管可以拿來測試!
如果燈管OK就是高壓板壞了...

楼主:
若燈管ok 會不會高壓板上的電容損壞要换 但我看沒有脹 請指點謝謝

网友:
高壓板有很多原因會不點燈,小到保險絲大到晶體都有可能,先檢查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貼各圖上來 比較好解說ㄅㄧ一
黑畫面基本均是由于電路故障產生的。首先排除面板連接線的斷裂,而後看
3.3V(或者5V)是否已经加到螢幕上,再依次检查後级是否有高壓及負壓输出、主控制芯片是
否有输出
一般高壓來源 為+12V OR 低壓5V 來啟動高壓線圈 放大後點亮燈管
你的問題 類似 高壓線圈 故障 或者高壓版可透過 3條線啟動燈管
高壓板的電源和信號来自AD版,一般包括:DC電源V+、电源接地G、開關訊號S 和亮
度訊號F(有的没有)。電腦啟動後,LCD電源供電,液晶面板產生開關訊號S啟動開關
震盪電路,開關管進行工作,高壓板 進行電壓點亮 燈管 在背燈管的照射下,液晶
螢幕開始顯示畫面。固高壓板的作用就是啟動燈管發光,
產生液晶面板正常畫面所需要的背景照明光
你可透過電錶 測高壓線圈 進入電壓為多少 一般都+12V 少數 為+5V
以及接腳定義 各腳電壓 一般高壓版3條線即可點亮燈管
可自己DIY各簡單的啟動器^^~
你的問題所在 我推測 高壓反饋電路 故障 引起反饋電路無電壓 引起開螢幕立即黑畫面
問題點 可能違反餽電流過大造成 你檢查一下高壓版跟電源版 有無異常
少數 為其他零件假悍損壞引起的
參考看看一一!!

网友:
試吓換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