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F195 過電無畫面(完修)

楼主(2009-11-09):
無畫面  到後來變 我標題說的問題產生 我嘗試用公板高壓板 無法電量燈管
如圖
圖面上 高壓板 保險絲 段ㄌ 我用各跳線 連接上去 可點亮 一下沒幾秒跑省電  就黑頻魯
測燈管 上方左邊 2.74 其他3之燈管電壓都3.3 這樣算是燈管故障?
未接高壓板 一樣大約6秒 顯示省電 後黑頻
經查為 電阻保險絲掛魯 使用 10MM 3A保險絲 焊接 OK

网友:
不裝將那支量起來很怪異的燈管,開看看,看還有沒有異常?
沒接輸入信號的話,一般螢幕都會自動進入省電模式(黑屏、亮橘燈)。

网友:
問一下阿國大 ~你在台南 都在哪買 ~公板高壓板..這類的東西阿 ~修LCD的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師父買低CCC
需要再跟俺獎 安幫你價錢可以便宜各50-300不等
覽低修可以拿來俺修XD

网友:
阿國請問一下如何聯絡你阿

网友:
總覺得板上的都很厲害,最近想要自學修液晶

結果發現連各元件是不是壞掉的都不會量,看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啊!

网友(2009-12-14):
我的剛好也是這台
不過是黑屏無畫面
燈管可點亮
請問會是哪裡故障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喔最近比較忙剛由嘉義水上回來^^~要找我ㄚ@@就我的帳號就是俺手機辣
  可愛 要買高壓版在跟我說 我門一起下訂單^^~我有找到台北比較低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指反白畫面ㄇ 請檢查 面板排線 與AD版過去高壓版的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