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電阻的問題

楼主(2009-11-09):
請問板上大大 1K歐姆的電阻 色環是什麼顏色 謝謝回答!!

网友A:
1KΩ   棕黑紅

通常電阻器上印有四個色環,每一個色環顏色皆代表不同的數值,第一個色環代表第一位數,第二個色環代表第二位數,第三個色環代表第三位數,稱為倍數或者是乘數,第四個色環代表電阻器可能的誤差值。

例如電阻的色環顏色:第一色環「棕」、第二色環「黑」、第三色環「紅」、第四色環「銀」。按照色環對照表得知:「棕」代表1、「黑」代表0、「紅」代表10的二次方、「銀」代表誤差正負10%,因此這個電阻器的電阻值為10 × 10二次方Ω 正負10% =1000Ω  =1KΩ   正負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感謝詳細解答 收下了!

网友(2011-06-12):
引用 网友A:
1KΩ   棕黑紅

通常電阻器上印有四個色環,每一個色環顏色皆代表不同的數值,第一個色環代表第一位數,第 ...

不一樣的誤差正負會有什麼影響?電阻大小顆有什麼差別?我把小顆電阻換成大顆一點的會有什麼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看你是使用在哪種電路板上(例如在電表上,要使用1%精密度要高)
電阻大小式差在耐功率W大小(如電路上是2W你用1/4W的電阻,肯定燒版,反之則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要看你是使用在哪種電路板上(例如在電表上,要使用1%精密度要高)

感謝板大的回覆,我在電源供應器討論版看了一些維修文,七盟的R21好像是1k但是我的1k比原來的那顆大一倍,不知道換上會不會有影響所以才問一下,我這1k還是放了17年的電阻不知道會不會過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體積大一倍,表示耐功率較大,換上不會有問題的,過期!應該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