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鍵盤的維修

楼主(2009-11-09):
各位大大好小弟在此分享一個小小的鍵盤維修方法:
  如有錯誤還是其他方法請不吝指教!
鍵盤雖沒多少錢但是外觀字沒脫落或只有一個字打不出來丟了實在很可惜但輛多就又更可惜了
方法:
1.把鍵盤羅斯拆開把裡面的電路板取出
2.觀察哪一個鍵有問題
3.用電表蜂鳴檔將問題處一直測量到起始點(一般有問題的點大部分會呈現焦黑色)
4.找到斷接點後用銀漆筆塗一塗即可
5.做最後測量是否導通
6.完成

网友:
多謝S大的經驗分享
以前鍵盤故障就丟掉或放一邊
現又有工作可做了,試一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問何謂銀漆筆呢?

那麼那裡買的到呢?

謝謝分享!
(可以有圖麼?)

网友:
銀漆筆  跟  2B鉛筆   曾討論過一陣子

网友:
其實遙控器是最會發生這種問題,一般建議用銀漆筆塗在導電膠,若用2b鉛筆只能撐一會,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多謝經驗分享,有銀漆筆真好,以後不用在繡花了,曾經用鋁箔加透明膠帶補過,線路多又細又要轉彎的地方感覺好難補.

网友:
這招用在遙控器真的好用嗎??
整個電路都快消失一半的線路..也可以嗎???
我看真的有必要試試我唯一的變頻遙控器了(外面根本買不到連萬用都沒有..)

网友:
有圖看比較能瞭解....那應該不是電路板而是塑膠的導電電路版...

薄膜式鍵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據我的經驗是......換整個鍵盤模組

你拆最多是把鍵帽拆下清理接點,但是我個人經驗是無效...

网友:
筆電鍵盤前方塑膠蓋板與後方鋁板多是使用一次性接合,也就是說拆開後固定點就被破壞了。

网友:
有機會試試看...多謝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
用導電銀漆筆來修鍵盤,說實在的,真的不划算,一支好幾百元,不過用來學技術的話,那就不能這樣說了,但個人還是覺得不是專業的維修人員,買導電銀漆筆還是不划算。
導電銀漆筆價錢可參考一下網址:
http://store.pchome.com.tw/cpushop/M03424120.ht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04964110
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2648.ht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僅僅是用在遙控器的按鍵上,那倒不至於要去買銀漆筆,用鋁箔紙貼一貼就好了
只是做起來很耗工時就是了。

网友(2010-01-28):
原來可以用來修鍵盤
我之前都拿銀漆筆來幫助我的CPU跑快一點

网友(2010-04-01):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修好一個羅技無線鍵盤,新的要1000多元,不過再使用銀漆筆時要特別注意,因為在點的時候會突然擠出一大坨,沒清乾淨浪費不說,短路就慘了。不知道有沒比較好的方式既能不浪費銀漆線路又能施作美觀的方式,畢竟銀漆筆很貴阿。SORRY 沒有圖片,因為我修理時還沒發現這個論壇,請各位先進還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