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80G BIOS讀不到

楼主(2009-11-09):
朋友給我一顆  maxtor 80G    BIOS讀不到,偵測時會有一聲滴答聲
排線跟電源跟JUMPER都確定沒有問題,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測看看呢?
我沒有拆硬碟螺絲的起子,還真想拆開來看

我有GOOGLE到一篇文章,但試了之後還是無效
--------------------------------------------------------------------
Bios抓不到硬碟,就代表硬碟沒救了嗎

教你一招試試!! 反正都抓不到了,若且過保固了,就試試吧!

方法就是立硬碟!不一定有效! 至少我用這方法救過4顆硬碟了!

(但如果是電路板燒了是無效的,但我在眾多抓不到的硬碟中發現通常抓不到是因為讀寫頭老化無法正確歸位造成的,但如果太嚴重的話救回的機率就會更小了)

ps:為了怕待回兒搞錯方向而立錯面,所以寫詳細一點

首先BIOS抓不到最好不要亂搖硬碟,不要認為搖一搖就會使它抓得到,由於內部都是精密的零件,
這樣做只會始硬碟內部的零件歪掉而變得更難救回,甚至是震壞掉

(1)拆硬碟前一定要確定電源已經關了,接下來拆下你的硬碟,並拿好

(2)找個平坦的地方平放著,並注意「排線及電源線端是在遠離你的那邊」,且此時「排線應在的你的右邊」,「電源線在你的左邊」

ps:放硬碟時請保持硬碟電路板那面朝下,「不要」翻過來將電路板那面朝上放,
如果要翻過來看不要太據烈且拿在手上不要放下,以減少放下時的震動(拆下來盡量不要去動到它),線、電源線可不用拔下來(如果夠長的話,還有單接一顆硬碟就好且JMPE調Master)

(3)平放之後,將硬碟以順時鐘方向旋轉90度立起來放(是垂直轉不是轉水平方向),
此時硬碟背面的電路板應在你的左邊

ps:立起來時不要放斜斜的,要垂直放平,還有不用墊軟的東西,
因為待回兒啟動時要讓硬碟本身碟片轉動的瞬間所帶來的振動來讓讀寫頭自動歸位,但有時是讀寫頭卡住了,你可以在「電源啟動瞬間」,扶好你的硬碟,用手指從右測輕輕的敲一下硬碟,但先萬別太用力

(4)接上主機電源並開機至BIOS中看是否抓得到,如果不行,請再關機,然後再啟動(要有耐心),因為只按Reset鍵硬碟碟片是不會停止轉動的,而我們要的就是電源啟動瞬間帶動碟片所帶來的那股小振動讓讀寫頭振歸位

ps:若你的硬碟是有發出滴答~滴答聲(像讀寫頭來回打到什麼發出的聲音),可用手掌從右側輕拍硬碟(請用左手扶好你的硬碟,拍時最好的時機是在電源啟動瞬間時輕拍一下或連續二下)

PS:有時重複太久,硬碟太熱了,請讓你的硬碟休息一下再試吧!

(5)若抓到後,發現硬碟有壞軌,推薦用HDD Regenerator(簡稱hddreg)這套程式來修理,可不用作低階可式化來修好壞軌,且號稱檔案不會不見,對於要救資料的人來說是較好的方法,除非你壞的地方就剛好壞在你的檔案配置表(FAT)的地方

网友:
遇到這種情形....我都直接...報廢....
硬碟我最不喜歡玩.....尤其是電路板下方氧化使資料傳輸出現異常時
會造成硬碟硬碟磁區嚴重損毀(可不只因為撞到而損毀)
不過..既然聽到咖拉咖拉...幾乎都沒救了...單然..運氣好點的話..
晶片掛了..這種情形IBM居多...但...我不會想去修復他...沒有經濟效益....

网友:
物理壞軌導致硬碟啟動時讀不到第0軌,根本不用玩了!
就算修到可以抓到,往往壞軌一拖拉庫,根本不能用,讀取更慢,會抓狂。

网友(2010-06-20):
恩 我就有块三星的 嘎达嘎达地响  打两下魔兽就 跳掉了,            用软件拯救 很多的坏道 修复了 过不了多就又来了

网友(2010-08-23):
硬碟如果過保,BIOS抓不到的我就放棄,抓的到的會用軟體玩看看,不過就算有修好,我通常也是換一顆比較保險。

网友(2010-11-04):
昨天去光華買DDR3-2G-900元---硬碟現在都500G以上千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