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鈺 核電廠350W故障

楼主(2009-11-09):
小弟的電腦開機,CPU風扇轉個幾下就停了!!

我有啟動POWER,接腳一支支量但是電壓沒有異常!

想請問可能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power自動off ,問題不是在power就是在主機板.
主板側的問題可能是短路接地,所以要查各電壓是否有接地.先看清楚atx插座各pin的定義,再用電表測接地,很快會有答案.
power側可能是供應電壓,電流不合,自動保護off,如果機板沒有接地,換一個好的power來測試,立刻就有答案.

网友(2009-12-17):
可以先把圖中這一支單向導通二極體拆下來測量有無開路.
單向導通就是三用電表撥在歐姆檔, 探棒交換測量二極體正負極,
正常應只有單向導通,不會雙向都通.供參考

网友(2010-10-21):
用電容表下去查一下各個電容吧~~
這種情形電容喪失容值機率比較大~~先從電容下去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