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 21 吋 WT-F2195K 內碼調整方式 如何進入內碼調整 謝謝

楼主(2009-11-09):
各位前輩求教西屋 21 吋 WT-F2195K 內碼調整方式 如何進入內碼調整 謝謝

网友:
西屋大部份都是oem要知道是誰家做的,才有辦法找內碼

网友:
此機種為大陸製機板,只要使用多功能遙控器便會造成記憶IC當掉,直接換記憶IC即可,若有需要可與我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