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體代換疑慮

楼主(2009-11-09):
圖一是損壞零件
圖二請問此二極管不知是否可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它滴特性阿 我聽烏骨雞這樣找代用品的@@

网友:
參考他要作用那顆晶片的規格書來看應該是1N4148,跟下圖的應該是一樣的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型號都一樣 就沒問題了.

上下兩個不一樣 只是包裝的不同

圖一 我忘了較蝦米包裝
圖二 叫玻璃管

價錢上是玻璃管比較便宜 位啥要用比較貴的? 聽說是 製程溫度的問題 玻璃管似乎耐熱較差.

网友:
下面的耐電流通常不高,要代用的話,並不建議,最好找同樣封裝的來代換。

网友:
第一章圖是SMB的封裝,耐壓較高,順道請問各位大大有人知道s4 57a的二極體要拿什麼來替換,也是SMB的封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SMD,不是S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