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代換問題?

楼主(2009-11-09):
此顆是宏碁s88m主板上的,請問能用那種mos取代呢?
自已找出的datasheet(不知對不對) ,感覺和其它種mosfet不太一樣耶,看不太懂

网友:
應該是這顆 2SD2118 , 網頁下方 Related Electronics Part Number 是特性差不多的替代料號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35898/ROHM/2SD2118TLQ.html

看規格找差不多特性的就可替用, VCEO=20V, Ic=5A, hfe=120~350 等等...:

网友:
場效應電晶體 MOSFET不是都是 GSD 腳位的嗎
這應該只是一般電晶體

网友:
封裝的方式不同,MOSFET我看過有三種不同的,這是其中一種.

网友:
這玩意是MOS管?....不是吧?

wish大上次我問的時候他只說這玩意是電晶體,不是MOSFET...

网友:
TRANS NPN 20V 5A SOT-428 20V 1V @ 100mA, 4A 5A - 120 @ 500mA, 2V 10W 150MHz NPN DPak, TO-252 (2 leads+tab), SC-63
http://parts.digikey.com/1/parts/index30779.html

2SD2118TLR

2SD2118T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