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ECS K7 L7VMM2 主機板不過電 F8燒毀

楼主(2009-11-09):
各位大大好
剛維修一台主機不過電
測power是ok的!
拆下看F8已燒毀,看標示應該是保險絲,量是通的,但看外型卻像黃色坦質電容
求大大如有相同主板幫我看一下是何零件

主機板外觀

主機板外觀

燒黑破掉的零件

燒黑破掉的零件

另一面

另一面

网友:
應該是屬於POLY-FUSE自復型保險絲。
看位置應是供應給前置USB VCC保護所用。

楼主:
那燒焦爆開了耶
不過若是保險絲, 他還是導通的狀態, 那還正常嗎?

网友:
不建議繼續使用換新的零件用的也比較安心
去電子材料行買就有了或廢板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電容式保險絲 可用10MM保險司取代 注意安培數
要是看的到零件編號安培數 買顆替換比較穩

楼主:
就是燒黑了看不到才苦惱
看起來F8 跟F7好像是相同的
是不是給他這種就可以

楼主:
代換上一般平貼式 poly-fuse 後開機一樣不過電

PS-ON PIN位 3.8v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換上一般平貼式 poly-fuse 後開機一樣不過電

PS-ON PIN位 3.8v

可去實例板參考我發的 來台ShuttleX的迷你電腦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不開機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顆應該是自恢復保險絲,如果沒斷路可以先不管它,從照片上看不出是燻黑還是過流燒黑,

所以先查周邊的穩壓ic跟供電查有無短路....

ite 8705 不帶觸發功能,所以此板極有可能是南僑觸發開機上電,當查沒有任何短路,各供

電也正常,可往南僑到ps-on查開機電路,前提是要先做功課..

网友:
f8是USB供电所使用的VCCDUAL电压的保险。

网友:
量测一下3VSB或5VSB是否对地短路吧。另外,还要测一下开机排针上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VIA的南桥,很容易出现开机排针电压低的情况。

网友:
不會吧..chinafix--心在飛翔,

常看你的技術帖,真高興看到你...

网友:
楼主描述的情况是USB端的供电保险烧了,那么我估计南桥损坏的可能极大,量一下USB的数据线对地的阻值吧,判断一下南桥是否挂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欢迎交流技术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敢..不敢,小弟也在苦修,應該向前輩多多學習n_081|

希望前輩有空能常來,謝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小兵頭像 久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