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上 PC 後, 會黑屏的 SATA HD 能修嗎?

楼主(2009-11-09):
WD 320G SATA HD, 剛過保固3個月後掛掉,
裝上電腦會黑屏, 無 BIOS 畫面, 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硬碟壞掉應該還會有bios開機自檢的畫面..

网友:
如果不能開機,問題就不是單純壞軌,可能是電路有問題,要檢修這部份難度高!

网友(2009-12-16):
會黑屏!因該不是硬碟壞了!!看你是不是在裝的事後有弄到顯卡之類的東西!!
硬碟壞了!!螢幕也要會跑出來!!
螢幕沒出來!!以下的可能性(以下是丙級檢定的書提到的!!)
記憶體!
顯示卡!
CPU!
電源!
螢幕!

网友(2010-05-10):
如果黑屏是連主機電源燈都沒

硬碟壞了過壓保護二級體(短路)
移除二級體就可(暫時使用)

网友:
用外接盒試試
如果沒電,就是硬碟有短路了,或是應接直接接電,看看硬碟轉不轉

网友:
playx大說的沒錯阿.硬碟裝上會黑頻.我沒遇到過n_083|

网友:
有可能是硬碟短路,造成主機板保護電路不開機,先用電表量量看吧,有問題的硬碟先不要上機了,避免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