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一般故障維修(轉)

楼主(2009-11-10):
液晶一般故障維修
1.電源部分
   (1)電源故障:這是一個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故障,一般的液晶顯示器分機內電源和機外電源兩種,機外的常見一些。不論那種電源,它的結構比crt顯示器的電源簡單多了,易損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險管、整流橋.300V濾波電容、電源開關管、電源管理IC,整流輸出二極體,濾波電容等。

   (2)驅動板故障: 驅動板燒保險或者是穩壓晶片出現故障,有部分機器是把開關電源內置,輸出兩組電源,其中一組是5V,供信號處理用,另外一組是12V提供高壓板點背光用,如果開關電源部分電路出現了故障會有可能導致兩組電源均沒輸出.先查12V電壓正常否,跟著查5V電壓正常否,因為A/D驅動板的MCU晶片的工作電壓是 5V,所以查找開不了機的故障時,先用萬用表測量5V電壓,如果沒有5V電壓或者5V電壓變得很低,那麼一種可能是電源電路輸入級出現了問題,也就是說 12V轉換到5V的電源部分出了問題,這種故障很常見,檢查5端穩壓塊(常見型號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種可能就是5V的負載加重了,把5V電壓拉得很低,換一種說法就是說,後級的信號處理電路出了問題,有部分電路損壞,引起負載加重,把5V電壓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後級出現問題的元件,替換掉出現故障的元件後,5V能恢復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決,也經常遇到5V電壓恢復正常後還不能正常開機的,這種情況也有多種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式被沖掉可能會導致不開機,還有就是MCU本身損壞,比如說MCU的I/O口損壞,使MCU掃描不了按鍵,遇到這種由 MCU引起的故障,找硬體的問題是沒有用的,就算你換了MCU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MCU是需要編程和寫碼的,在沒辦法找到原廠的AD驅動板替換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用通用A/D驅動板代換如:151D或161B等.

2:高壓板故障與改通用板方法    顯示幕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電源指示燈綠燈常亮這種問題一般是高壓異常造成的,是保護電路動作了,檢修的方法可用單燈高壓板接一個燈管試驗, 因為,現在的液晶顯示器的高壓板的設計一般都是對稱的設計,而兩邊都壞的可能基本上沒有。一般老機容易出問題的是某一路的電源管,升壓管,升壓變壓器和燈管短路或空載,而造成的電源管理IC負載均衡保護. 看到高壓板介面有這麼多條線,很多初學者認為更換很複雜,其實很簡單,只需要4個信號接到高壓板即可:1,電源. 2,地. 3,開關控制ON/OFF. 4,ADJ亮度調節.首先確定電源線正極和負極,有保險絲的一般來說是正極,負極多是接在電容的負極上.然後確定電壓,確定電壓的最好辦法是看電容的標記了,假如6V左右那麼就是3.3V的,假如電容上標12V左右,那麼輸入電壓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麼就是12V,以次類推,把電容上所標的伏數除以二,最接近幾伏就是幾伏了.有的人說按這樣接了,還是不亮,或者只是閃一下就滅了,是的有很多高壓板多是這樣的,那怎麼辦呢?找出控制腳,看看那只腳是接到一個小三極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極管上的,最多中間有個小電容,應該很容易辨認的,控制腳一般是3.3V和5V,也有個別是接地的, 所以我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先接地試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輸入電壓和控制電壓多是3.3V的情況是,可以直接合併,亮度控制可先不用接

3:LCD屏亮度低檢查高壓板ADJ亮度調節電路----------換燈管--------換高壓板--------調整或更換導光板

4:顯示幕黑屏,無背光.電源燈綠燈常亮.斜視液晶屏有顯示圖像,多屬於高壓板供電電路問題.重點檢查12V供電(保險絲F)和3V或5V的開關電壓是否正常.若是因為MCU問題造成沒有輸出開關控制電壓, 可以直接提取3端穩壓塊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壓板的思路(電源保險絲----開關控制管----電源管理IC----推挽發大管-- --電源開關管----DA轉換電路(儲能電感,整流管)---LC升壓電路(升壓變壓器,升壓電容)------耦合電容----燈管.

5:螢幕亮線,亮帶或者是暗線這種問題,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線故障一般是連接液晶屏本體的排線出了問題或者某行和列的驅動IC損壞.暗線一般是屏的本體有漏電,或者TAB柔性板連線開路.

6:花屏或者是白屏這種問題一般是屏的驅動電壓出了問題,先換驅動板和驅屏線試驗,若不行檢查屏背板供電電路,

7:LCD屏亮點一個或二個大的亮點,可以嘗試輕輕用指尖壓亮點,可消失,說明多為此象素的開關管和電極虛連.小的黑點和灰點有可能是內部導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塵造成.可清洗處理.

8:錯誤提示”超出頻率範圍”檢查信號線--------重寫MCU驅動程式-------更換EPROM------重寫EPROM程式-----換驅動板

网友:
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很好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這份資料滿適合我這初學者,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很不錯的資料,對新手的我幫助很大

网友:
謝謝版大分享好文章 對我很有用喔

感恩

网友:
很好的資料!感謝與大家分享!

网友(2009-12-14):
感謝您用心的分享,收下卸卸!!

网友(2010-01-28):
初學液晶維修的我這篇太重要了.謝謝分享

网友:
初學者的甘霖,太感謝了

网友(2010-04-03):
入門的常識,感謝了

网友:
謝謝無私的分享,,收下

网友:
謝謝大大不吝的分享~~~~

网友(2010-05-07):
受益良多,有圖像就更捧能讓門外漢更容易了解。

网友:
謝謝樓主,這些資料對我這初學者很有用,在此謝謝樓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感恩喔!:)

网友:
非常感謝分享..:) thanks

网友:
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幫忙排版一下

液晶一般故障維修

1.
電源部分
(1)
電源故障:這是一個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故障,一般的液晶顯示器分機內電源和機外電源兩種,機外的常見一些。不論那種電源,它的結構比CRT顯示器的電源簡單多了,易損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像保險管、整流橋.300V濾波電容、電源開關管、電源管理IC,整流輸出二極體,濾波電容等。
(2)
驅動板故障: 驅動板燒保險或者是穩壓晶片出現故障,有部分機器是把開關電源內置,輸出兩組電源,其中一組是5V,供信號處理用,另外一組是12V提供高壓板點背光用,如果開關電源部分電路出現了故障會有可能導致兩組電源均沒輸出.先查12V電壓正常否,跟著查5V電壓正常否,因為A/D驅動板的MCU晶片的工作電壓是 5V,所以查找開不了機的故障時,先用萬用表測量5V電壓,如果沒有5V電壓或者5V電壓變得很低,那麼一種可能是電源電路輸入級出現了問題,也就是說 12V轉換到5V的電源部分出了問題,這種故障很常見,檢查5V端穩壓塊(常見型號8050SDLM2596AIC15-01).
另一種可能就是5V的負載加重了,把5V電壓拉得很低,換一種說法就是說,後級的信號處理電路出了問題,有部分電路損壞,引起負載加重,把5V電壓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後級出現問題的元件,替換掉出現故障的元件後,5V能恢復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決,也經常遇到5V電壓恢復正常後還不能正常開機的,這種情況也有多種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式被沖掉可能會導致不開機,還有就是MCU本身損壞,比如說MCUI/O口損壞,使MCU掃描不了按鍵,遇到這種由 MCU引起的故障,找硬體的問題是沒有用的,就算你換了MCU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MCU是需要編程和寫碼的,在沒辦法找到原廠的AD驅動板替換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用通用A/D驅動板代換如:151D161B.
2.
高壓板故障與改通用板方法
顯示幕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電源指示燈綠燈常亮這種問題一般是高壓異常造成的,是保護電路動作了,檢修的方法可用單燈高壓板接一個燈管試驗, 因為,現在的液晶顯示器的高壓板的設計一般都是對稱的設計,而兩邊都壞的可能基本上沒有。一般老機容易出問題的是某一路的電源管,升壓管,升壓變壓器和燈管短路或空載,而造成的電源管理IC負載均衡保護. 看到高壓板介面有這麼多條線,很多初學者認為更換很複雜,其實很簡單,只需要4個信號接到高壓板即可:
1.電源.
2.接地.
3.開關控制 ON/OFF.
4.亮度調節 ADJ.
首先確定電源線正極和負極,有保險絲的一般來說是正極,負極多是接在電容的負極上.然後確定電壓,確定電壓的最好辦法是看電容的標記了,假如6V左右那麼就是3.3V,假如電容上標12V左右,那麼輸入電壓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麼就是12V,以次類推,把電容上所標的伏數除以二,最接近幾伏就是幾伏了.有的人說按這樣接了,還是不亮,或者只是閃一下就滅了,是的有很多高壓板多是這樣的,那怎麼辦呢?找出控制腳,看看那只腳是接到一個小三極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極管上的,最多中間有個小電容,應該很容易辨認的,控制腳一般是3.3V5V,也有個別是接地的, 所以我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先接地試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輸入電壓和控制電壓多是3.3V的情況是,可以直接合併,亮度控制可先不用接
3.
LCD屏亮度低
檢查高壓板ADJ亮度調節電路----------換燈管--------換高壓板--------調整或更換導光板
4.
顯示幕黑屏, 無背光.電源燈綠燈常亮.斜視液晶屏有顯示圖像
多屬於高壓板供電電路問題.重點檢查12V供電(保險絲F)3V5V的開關電壓是否正常.若是因為 MCU問題造成沒有輸出開關控制電壓, 可以直接提取3端穩壓塊的(AIC1084)3.3V代替.
修理高壓板的思路(電源保險絲----開關控制管----電源管理IC----推挽發大管-- --電源開關管----DA轉換電路(儲能電感,整流管)---LC升壓電路(升壓變壓器,升壓電容)------耦合電容----燈管.
5.
螢幕亮線, 亮帶或者是暗線
這種問題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線故障一般是連接液晶屏本體的排線出了問題或者某行和列的驅動IC損壞.暗線一般是屏的本體有漏電,或者 TAB柔性板連線開路.
6.
花屏或者是白屏
這種問題一般是屏的驅動電壓出了問題,先換驅動板和驅屏線試驗,若不行檢查屏背板供電電路,
7.
LCD屏亮點一個或二個大的亮點
可以嘗試輕輕用指尖壓亮點,可消失,說明多為此像素的開關管和電極虛連.小的黑點和灰點有可能是內部導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塵造成.可清洗處理.
8.
錯誤提示超出頻率範圍
檢查信號線--------重寫MCU驅動程式-------更換EPROM------重寫EPROM程式 -----換驅動板

网友:
謝謝大大的用心:
對於初學者真是一大幫助!!
淺顯 易懂 又不失專業的基礎

网友:
最近我的LCD有點鬧脾氣...
感謝提供的資料,讓我來修理它

网友(2010-06-17):
比我去上課還交的清楚,感恩.

网友:
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 jasoncheng21 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
超新手必須要知道的知識,感謝分享。

网友:
很感謝,菜鳥努力學習中。

网友:
錯的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
非常感謝大大提供分享,小弟先收下以便日後維修時參考。

网友:
謝謝無私的分享,很感謝,菜鳥努力學習中。

网友:
粉好,粉好,受用,受用

网友:
很實用的文章.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東西,可以讓我這個修理液晶螢幕的新手容易上手
板大前輩感恩唷

网友(2010-07-17):
非常受用,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太棒的資料

實在是很棒的資料
對初學者來說,更是很重要資料
太感謝了

网友:
入門的常識,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推一下 感謝大大分享好資料^^

网友:
今天自用的LCD螢幕陣亡!  找尋一些相關維修資訊,剛好看到這篇入門!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太棒囉!! 大大感謝您分享..
對初學者的我真是如獲至寶
我收下了 感謝喔!!

网友(2010-08-30):
寫的非常實用 可以STEP BY STEP來查有沒有過電,電壓有沒有到位~~~~

网友:
很詳細的檢查方向, 對初學者的我受用無窮!

网友:
哇!真是太感謝了,一次就學到基本檢測的方式,感恩

网友(2010-10-07):
不錯的資料,對初學很有幫助,感謝您!!

网友:
謝謝提供相關初學資料。謝謝

网友:
對我這個初學者來說
是個很有用的資料
謝謝您

网友:
又是一篇好文 造福人群...謝謝您^^

网友:
好東西~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份資料滿適合我這初學者,謝謝分享

网友(2010-11-07):
很不錯得資料  也謝謝momo大詳細分類 讓我看的更清楚明寮

网友:
寫得不錯,大概看得懂,經過排版後,更容易了解。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的無私分享,讓我又多了很多的資料可以進補,努力消化中,謝謝大大,感嗯

网友:
初入寶庫 ,謝謝大大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LCD一般故障大大未排版前看得辛苦,看了排版的就容易多了,所以,日後發帖也讓我懂得注意這小節。
基本判斷故障的功力是值得研習的。

网友:
初學者多吸收相關備用.謝謝熱心提供

网友(2010-12-12):
整理的很詳細,感謝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提供及分享!

网友:
好文收藏起來

网友:
好文趕緊收藏

网友:
收下感恩版大的發布!!

网友:
不錯的資料對新手幫助很大.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01-13):
若加上圖形解說就更棒了。

网友:
圖文完整感謝大大的無私..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很不錯的資料,如獲至寶.謝謝~~

网友:
入門者就是需要你們這些前輩的引導,謝謝啦

网友(2011-02-14):
感謝你的分享~很實用的說明~

网友:
超級棒的資料.程序分明

网友:
感謝分享,要仔細拜讀去

网友(2011-03-18):
謝謝您的努力分享

网友:
謝謝  真是一個很棒ㄉ資料

网友:
:)感謝分享難得的經驗.這種維修經驗難得謝謝!

网友(2011-04-17):
總覺得時間不夠~~好資料一堆>>>人才密集<<<真是老天有眼.
我的兴趣倍增~~~~我ㄧ定要加油>>>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

网友:
謝謝您,很適合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感謝提供資料,對液晶又有點認知

网友:
不錯的的資料,適合剛學者,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1-05-20):
相當好用的維修敎材
感謝經驗傳授

网友:
感謝您提供這麼有用的資料,小弟剛好要試修壞掉的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一般故障維修
1.電源部分
   (1)電源故障:這是一個應該說是非常簡單的故障,一般的液晶顯示器分機內電 ...

很好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2011-06-28):
畫龍點睛!讓新手能快速查找故障點!感謝分享!

网友:
受益良多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
挖~~漂亮喔!能提共這麼詳細的資料...感恩喔

网友:
您好,我們是台灣最大的液晶屏LCD貿易商-台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是我們現有的庫存數量:
型號   數量
Model No.   Quantity Available

LTV180WQ-F02        59
TX09D22VM1CAA        44
LTD056ET2F        1
A070VW02 V.0        1
A070VW02 V.1        1
CLAA070LC0ACW        2
CLAA070LC0ECT        1
CLAA070NA01CW        26
CLAA070NB02CT        1
CLAA070NC0BCT        55
G070Y2-L01 Rev.C1        28
G070Y2-T02 Rev.C1        32
G070Y3-T01        31
HSD070IDW1-A        1
N070Y1-T01 Rev.C1        2
EDMGRB8KJF        2
AT080TN52        1
G080Y1-T01        39
LQ080V3DG01        10
LQ080V3DG01        143
PD080SL1        1
B084SN03 V.0        94
LTM08C360S        1
LTD089EXWF        1
LTN089NT01        269
LTM09C362F        23
LP097X02-SLA3          1
HSD100IFW1-A04        325
LQ10D368        1
B101AW03 V.0 H/W:2A        1133
B101AW06 V.1 H/W:0A        820
B101EW01 V.1 H/W:0A        351
CLAA101NA0ACG          4
CLAA101NA0ACN          1
LTN101NT02-B01        1
LP101WH1-TLB2        1
LP101WS1-TLB2          216
LP101WSA-TLB2         5
LP101WSA-TLN1        1060
LP101WSB-TLN1 (Slim)        3196
LP101WSB-TLN1 (Slim)        110
N101L6-L01 Rev.C1        8
N101N6-L03  Rev.C1          20
HSD101PFW2-B00  For HP        156
G104SN02 V.0        3
LQ104V1DG61         2
LQ10D368        1
LTA104S1-L01        1
LTD104EA5F        5
LTM10C315        49
LTM10C321F        2
LTM10C321U        8
LTM10C327F        4
LTM10C348F        2
LTM10C349        37
LTM10C352        4
NA19026-C432        5
NL6448BC33-31        1
NL6448BC33-59        2
LQ106K1LA01B        162
LTN106W1-L01        273
LTN106W1-L01        97
B116XW01 V.0 H/W:6A          3
N116B6-L01 Rev.C1        24
LP116WH1-TLA1        1
LP116WH2-TLC1          1
LP116WSA-TLA1        6
LQ113S1LH21        1
LTM12C318        11
AA121SJ23        1
EDMGRB6KAF        1
EDMGRB8KJF        2
G121X1-L01 Rev.C1        1
G121X1-L03 Rev.C1        231
G121X1-L04 Rev.C1        15
HSD121PHW1-A03        90
HT121X01-100         68
HT12X21-220        1
HT12X21-220        13
HT12X21-221        1
HT12X21-221        15
HT12X21-240        1
LM121SS1T709        3
LP121SA-A2QT        1
LP121WX3-TLA2          116
LP121WX3-TLB1        2
LP121WX3-TLC2        1
LQ121S1DG41        1
LQ121S1LG55        3
LQ121S1LH02        4
LQ121S1LH03        4
LQ121X1LH73Z         5
LQ121X1LH83Z         25
LTD121EA4XY        47
N121IA-L02 Rev.C1          59
N121IB-L05 Rev.C1        29
N121IB-L06 Rev.C1        148
N121IB-L06 Rev.C2        19
N121IB-L06 Rev.C3        185
NL8060BC31-17        579
LT131DEVHV00        32
B133XW01 V.0 H/W:2A        1
B133XW01 V.2 H/W:0A (Slim)        862
B133XW01 V.7 H/W:0A        173
B133XW03 V.2 H/W:0A (Slim)        525
LP133WH1-TLA1          330
LP133WH1-TLA2         271
LP133WH1-TLA2         1393
LP133WH1-TLB1         1
LP133WH2-TLA2          745
LP133WH2-TLA3        1
LP133WH2-TLA4        810
LP133WH2-TLA4        1
LP133WH2-TLL2          429
LP133WH2-TLL2          3140
LP133WH2-TLM3         7
LP133WH2-TLN4         4
LP133WX2-TLAA        19
LP133WX2-TLG2          7
LP133WX2-TLG6        10
LP133WX2-TLG6        1
LP133WX3-TLAA        17
LP133WX3-TLA3          1
LP133WX3-TLA4          4
LP133WX3-TLA5        438
LP133WX3-TLA6        34
LP133WX3-TLA6        514
LQ133K1LA4A        2
LQ133K1LA4A        119
LQ133K1LD4B        39
LT133EE10000        377
LT133EE10000 Rev.0        35
LTN133AT15-G01          1321
N133B6-L02 Rev.C1        3
NL10276BC26-11A        2
NL10276BC26-11C        2
UB133X01        8
UB133X01        2
N134B6-L01 Rev.C1          6
N134B6-L01 Rev.C1        183
B140RW01 V.0 H/W:0A        27
B140RW02 V.0 H/W:1A        302
B140RW02 V.0 H/W:1A (Slim)        341
B140RW02 V.0 H/W:1A (Slim)        2
B140RW02 V.0 H/W:1A (Slim)        1
B140RW02 V.1 H/W:0A
(P/N:93P5692 FRU 93P5693) (Slim)        121
B140RW02 V.2 H/W:0A          94
B140RW03 V.0 H/W:0A        11
B140RW03 V.1 H/W:0A          17
B140XW01 V.2 H/W:0A          527
B140XW01 V.6 H/W:0A        1
B140XW01 V.7 H/W:0A         16
B140XW01 V.9 H/W:0A          51
B140XW01 V.9 H/W:2A          15
B140XW02 V.0 H/W:0A        136
B140XW02 V.1 H/W:0A (Slim)        4
B140XW02 V.1 H/W:0A (Slim)        1
B140XW02 V.1 H/W:3A (Slim)        1
B140XW02 V.2 H/W:1A (Slim)        47
B140XW02 V.2 H/W:1A (Slim)        1
B140XW03 V.0 H/W:0A (Slim)        3
B140XW03 V.2 H/W:0A (Slim)        762
B140XW03 V.0 H/W:1A
(P/N:0A66607 FRU 04W0418)(Slim)        17
B140XW03 V.1 H/W:1A
(P/N:93P5690 FRU 93P5691)(Slim)        10
B140XW03 V.1 H/W:2A          16
BT140GW01 V.5          1
BT140GW01 V.9        1
HSD140PHW1-A00         51
LP140WH1-TLB1         1
LP140WH1-TLC1         300
LP140WH2-TLA1        2
LP140WH2-TLA2        321
LP140WH2-TLA2        619
LP140WH2-TLL1        281
LP140WH2-TLN2        7
LP140WH2-TLP1         1
LP140WH2-TLQ1        1
LP140WH2-TLQ1        221
LP140WH4-TLA1        8
LP140WH4-TLA1          103
LP140WH4-TLB1        4
LP140WH4-TLB1          110
LTN140AT02-B01        830
LTN140AT07-B01        159
LTN140AT07-W01        1240
LTN140AT07-W01        576
N140B6-L01 Rev.C3          140
N140B6-L02 Rev.C1        2
N140B6-L06        83
N140B6-L06 Rev.C1 (Slim)        1
B141EW05 V.1 H/W:0A        40
B141PW01 V.2 H/W:0A        1
B141PW04 V.0 H/W:1A        53
B141PW04 V.0 H/W:1A        24
B141XG09 V.2 & V.3 H/W:0A          609
B141XN03 V.0        3
CLAA141XC01        12
CLAA141XF01        23
HSD141PX11-A  Rev.0        12
HSD141PX11-A  Rev.1        26
HSD141PX11-B  Rev.90        4
ITSX68C        2
ITSX68C         4
ITXG76C        3
ITXG77H        7
LQ141K1LB1C        1
LTM14C421Z        4
LTM14C421Z Rev.00        2
LTM14C421Z Rev.1        7
LTM14C506C        17
LTN141XB-L03        38
LTN141XB-L04          127
LTN141XB-L04          1
LTN141XJ-L01        20
N141C1-L04 Rev.C1        1
N141C3-L02        1
N141C3-L02 Rev.C1        149
N141C3-L07 Rev.C1        2
N141XB-L01 Rev.C2        136
N141XB-L05 Rev.C1        1
TD141TGCB1        2
B150PG03 V.0 H/W:0A        1
B150XG07 V.6         1
B150XG07 V.7        3
CLAA150XE01        1
G150X1-L01 Rec.C1        170
G150X1-L01 Rec.C1        8
G150XG01 V.3        100
IAQX10M        1
IAUX14P        26
IAUX97C        1
ITSX95C        74
ITSX95C        1
LP150E01-A2M2        1
LP150X05-A2M2        1
LP150X1        1
LP150X1-G2CP        1
LQ150X1LH62        1
LQ150X1LHA2        6
LT150X3-126        1
LTM15C459        1
LTM15C503        14
LTN150PF-L05        1
LTN150PG-L04        1
LTN150XB-L02        1
LTN150XG-L08        3
M150EW01 V.0        9
N150X3-L07        6
N150X3-L07 Rev.C4        22
N150X3-L09 Rev.C1        24
N150X7-L01 Rev.C1        1
NA19026-C632        1
QD15TL11 Rev.01        17
QD15XL06 Rev.01        43
QD15XL06 Rev.01        1
QD15XL09 Rev.04        1
SVA150XG04TB        1
TM150XG-02L11        46
TX38D81VC1CAB        3
TX38D85VC1CAJ        1
TX38D85VC1CAR        1
LTA153W2-L01        1
NL12876BC26-22D        10
B154EW01 V.5 H/W:0A        1
B154EW01 V.5 H/W:0C        1
B154EW02 V.7        1
B154EW04 V.1        1
B154SW01 V.1          18
B154SW01 V.4        19
CLAA154WA01Y        1
G154I1-L01 Rev.C1        5
LP154W01-A3        3
LP154W01-A3K4        1
LP154W01-A3K5        1
LP154W01-B1K1        1
LP154W01-TLA1        2
LP154W01-TLAD        2
LP154W01-TLAD         2
LP154W01-TLAD         1
LP154W01-TLE1         14
LP154W01-TLE4        1
LP154W02-A1        1
LP154WE2-TLA2        1
LP154WE2-TLA4          20
LP154WP4-TLA1          261
LP154WX2-TLC1        1
LP154WX4-TLA1        1
LP154WX4-TLB4         3
LP154WX5-TLB1        35
LQ154M1LW1C        1
LTD154EZ0C        299
LTN154BT01-001        2
LTN154P1-L02        2
LTN154P1-L02-000        2
LTN154P1-L02-V00        1
LTN154P2-L05         424
LTN154U1-L02-0        3
LTN154U2-L04 (01A)        1
LTN154X5-L03        41
LTN154X8-L01        6
LTN154X9-L01        1
N154I1-L06 Rev: C1        1
N154I1-L09 Rev.C1        6
N154I2-L01 Rev.C1        1
N154I2-L05 Rev.C1        1
N154Z1-L02 Rev.C1        8
N154Z1-L02 Rev.C1         2
N154Z3-L02 Rev.C1        27
NL12876BC26-22D        10
QD15TL01 Rev.01        1
QD15TL02 Rev.01        1
TX39D80VC1GAA        15
B156HW01 V.5 H/W:0A        133
B156HW01 V.7 H/W:1A        8
B156HW02 V.1 H/W:0A          43
B156HW02 V.3 H/W:0A        9
B156HW02 V.5 H/W:0A        3
B156XW02 V.0 H/W:AA        38
B156XW02 V.2 H/W:4A          1
B156XW02 V.2 H/W:4A        54
B156XW02 V.2 H/W:5A        1
B156XW02 V.6 H/W:0A        24
B156XW03 V.0 H/W:1A (Slim)        194
B156XW03 V.1 H/W:0A (Slim)        17
B156XW03 V.2 H/W:2A (Slim)        0
B156XW04 V.2 H/W:0A (Slim)        13
BT156GW01 V.2        481
BT156GW01 V.3          766
CLAA156WA01A        10
CLAA156WA01A HBD        1
CLAA156WA01A Y        6
CLAA156WB11A        757
LP156WD1-TLB1          9
LP156WD1-TLB1          12
LP156WD1-TLB2          11
LP156WF1-TLB1         10
LP156WF1-TLF3          2
LP156WH1-TLA1         1
LP156WH1-TLC1        2
LP156WH2-TLF1        5
LP156WH2-TLQ1           1
LP156WH2-TLQ2         7
LP156WH2-TLQA          3
LP156WH2-TLQB          3173
LP156WH2-TLR2          8
LP156WH3-TLA1        1
LP156WH3-TLA2 (Slim)        403
LP156WH4-TLA1 (Slim)        165
LTN156AT01-A01        23
LTN156AT01-A        1
LTN156AT02-B04        584
LTN156AT02-W04        16
LTN156AT05-B01        29
LTN156AT05-W01        1
LTN156AT15-W01        9
M156B1-L01 Rev.C1        187
M156B1-L01 Rev.C1        1
N156B3-L02 Rev.C1        2
N156B3-L02 Rev.C1        6
N156B3-L02 Rev.C1         1
N156B3-L02 Rev.C1         360
N156B3-L02 Rev.C2          9
N156B3-L02 Rev.C2          2
N156B3-L02 Rev.C2        2
N156B3-L04 Rev.C1        509
N156B6-L04 Rev.C1        1
N156B6-L06 Rev.C1        1
N156B6-L0A Rev.C1        1
N156B6-L0A Rev.C1         2
N156B6-L0A Rev.C2         1
N156B6-L0A Rev.C2         20
N156B3-L0B Rev.C1         185
N156B6-L0B Rev.C1          987
N156B6-L0B Rev.C1        1
N156B6-L0B Rev.C1        19
N156B6-L0B Rev.C1          2
N156B6-L0B Rev.C1          1
N156B6-L0B Rev.C2          1
N156B6-L0B Rev.C2          151
N156B6-L0D Rev.C1        579
N156B6-L0D Rev.C1 (Slim)        24
N156BGE-L21 Rev.C1        1
N156B6-L3D Rev.C1        11
N156O6-L01 Rev.C3          1
N156O6-L01 Rev.C4          1
LTN160AT06-U04        169
LQ160E1LW02        18
LQ164D1LD4AC        271
LTN170WX-L03          100
M170XW01 V.0 H/W:1A        2
M170XW01 V.1        1
M170XW01 V.2        1
N170C2-L02 Rev.C1        1
N170C2-L02 Rev.C2        1
NA19025-C921        21
NA19025-C931        11
NA19025-C932        3
NA19026-C011        4
LP171WP4-TLN1         3
LP171WU3-TLA3        85
LP171WU4-TLA1        29
LP171WU4-TLA1        1
LP171WU4-TLA1        1
LP171WU5-TLB1         42
LP171WU8-SLB1          36
B173RW01 V.2  H/W:5A        1
B173RW01 V.2 H/W:5A        5
B173RW01 V.2 H/W:5A         24
B173RW01 V.3 H/W:5A        5
B173RW01 V.3 H/W:7A          99
CLAA173UA01A        348
CLAA173UA01A (HBD)        109
CLAA173UA01A Y        352
HSD173PUW1-A00        75
HSD173PUW1-A01        2
HSD173PUW1-A01        43
LP173WD1-TLA1        623
LP173WD1-TLC3          291
LP173WD1-TLD3         239
LTN173KT01-W04        713
N173HGE-L21 Rev.C1        1
N173O6-L02 Rev.C1        1
N173O6-L02 Rev.C1        11
N173O6-L02 Rev.C2          7
N173O6-L02 Rev.C3          1
N173O6-L02 Rev:C1         6
N173O6-L02 Rev:C1         2
N173O6-L02 Rev:C2          10
AA175TA02        8
LTV180WQ-F02        59
LTN184KT01-A01        320
LTN184HT03-001         122
N184H6-L02 Rev.C1        240
N184H6-L02 Rev.C1        130
N184H6-L02 Rev.C1        4
LM185WH1-TLF4        1
HSD190MEN3-A03        20
LM190E05-SL02        1
LM190E08-TLG1        91
LM190E08-TLGD        14
LM190WH1-TLA1        5
LM190WX1-TLH1        14
LM190WX1-TLL1        1
LM190WX1-TLP1        1569
LM190WX1-TLP2        1986
LQ190E1LW21        1
LQ190E1LW42         31
M190A1-L10 Rev.C2        3
M190E5-L0A        4
NA19020-C102        8
NA19026-C432        5
NA19026-C632        1
NA19026-C901        10
NL6448AC63-01        1
LM200WD1-TLA1        1
QD20AL02        18
A201SN02 V.5        1
IAWS64        4
NL128102AC28-07        2
V201B1-L01 Rev:C2        23
LM230WF4-TLA1        1
LM240WU3-TLC1        5
LM240WU6-SDA1        2
LTM220M1-L02        3

有任何需求歡迎聯絡:
台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林齊萍Kevin Lin
886-911-238-449
email: kv@ twscreen.com
MSN: eechainkv@hotmail.com
TEL + 886-2-8227-5490-103
FAX + 886-2-3234-7264
4F, No.97, Lide St., Jhong-he City, Taipei, Taiwan

网友(2011-08-16):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2011-09-20):
感謝分享!初學者真是勝過讀萬卷!! 3q!

网友:
很不錯的的資料,很適合初學者,謝謝分享

网友(2011-11-10):
我是初學者,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大功无量。

网友(2012-03-15):
粉不錯 吸收了一些 謝謝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