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T905 待機時白屏

楼主(2009-11-10):
電路板如上圖~~

本來故障狀況是電源燈有亮~~但無背光

檢測完後更換兩顆C5707電晶體及1顆3A電阻式保險絲

背光及顯示恢復正常

但是在無信號輸入時~~會出顯白屏狀況~~

請問還有什麼零件需要更換才能解決此狀況~~謝謝

网友:
發錯板了吧......這邊是實例維修(完修後的所有流程)
有問題的要到相關板塊發問....請板主幫你移帖吧...

网友:
請檢查高壓電路前方的P-MOSFET是否有擊穿導通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