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viewsonic VP171P 問題2:畫面有鬼影[己解決]

楼主(2009-11-10):
(1)問題1.我將四個角螺絲拆下來了,支撐座有兩顆也拆下來了,但是支撐座還是沒辨法跟外殼分離,請各位大大請點一下唷!先謝啦
ANS:機殼已拆下來,感謝大大指導

(2)問題2.畫面有鬼影,AD線重插還是一樣,我要從那裡查起呢?附上高壓板,圈紅色的地方感覺怪怪,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
ANS:
[DATA: 2009.11.12 Time 23:25 ]圖二那是中間下面我圈紅色那顆是什麼元件,有人知道那顆是什麼型號嗎?

(3)問題3.圖上面那些白色的像什麼膏,有什麼做用,要怎麼清掉呢?
ANS:
[DATA: 2009.11.12 Time 23:25 ]很硬,硬要清掉元件會跟著掉下來,有什麼特殊方法嗎
-------------------------------------------------------------------------
拆一拆在組回測OK

背圖

背圖

网友:
腳座周圍那個橄欖球形狀的塑膠蓋可以拔起來,
就可卸下固定腳座的4顆螺絲.

网友:
若是在全白/全黑畫面下仍有鬼影,通常是面板烙印導致(因為長時間顯示同一畫面的緣故,導致面板烙印)
若在其他狀況時顯示有異常,須檢查屏線與A/D驅動板。

网友:
那些白色的膠,用一字起子就可以挖掉了。主要是用來固定元件與絕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沒這些膠會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這些膠會怎樣?

不會怎樣阿.....
不過有這些膠卻也是影起故障的原因之一....(不常見就是了)
這些膠...再溼度與溫度成正比時.....
會產生漏電狀況...造成整塊電路板燒焦...
最常見的就是高壓版的陶瓷電容那附近...
我看到都直接挖掉了.........

网友(2009-12-17):
拆前蓋時要小心不能太大力拉扯,不然開關排線會拉斷,因為我拆過

网友:
這版有不少專業的高手回應囉! s88大你很幸運唷!
怎麼沒拍張鬼影的畫面給大家參考呢?

第二張圖中間下面紅色圈起來部位拍的不是很清楚,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可是把旁邊的散熱片及功率 IC 焊下以便近拍或提供電路板零件面的印刷代號, 就能推測是何種元件!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C:

版大紅色所圈起來的那個元件編號是D6,是二極體外加一個磁圈!
隔了這麼久,剛好也在維修這台三隻鳥的螢幕,順手看了!
只是我的是12V無電壓,最可能一次測的NCP1203D6完蛋了,不知去哪買呢?

网友:
可以找網拍有無賣家出售
若是懶的修原板,也可以直接用一個12V 4A以上電源改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