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網友!請幫幫忙!謝謝!

楼主(2009-11-11):
我是atun,可能大家都不知我在賣麵線羹!
   事情是這樣,我是在一塊搭有鐵皮屋頂的空地賣的,空地分為兩個地主,一個較小塊,沒水、沒電,但位居正三角窗,另一塊較大的,在小塊的後面,當然什麼都有(水電),就是!  不是三角窗位置,現租人做洗車的,而我當然是位在前面馬路邊小塊的做生意,以前是向後面的借用水電,洗車的來了後,由於位居三角,似乎!想盡辦法要把我趕走,以便它能連三角窗這塊小地一起租下,所以水電!不給借!我當然要堅持下去,賣了8.9年的麵線,已搬了3個位置,客人都流失了,在這裡我又經營了一年多,再遷走又得重新打基礎,好嘔!
    對不起!讓大家看了一些沒長進的文字,我也有去買了台小型發電機,是1000w的,可是用汽油發電增加好多成本,現在沒水電已又做了10幾天的生意,我想如果用 1個led的燈泡, 加一個電瓶 ,加一個充電器,點足6個小時(我只營業到中午),我想自己DIY,不知各位大大,有無現成的、較易取得零件的電路,以便我能繼續奮鬥下去!感謝眾大大的賜教!謝謝!再謝謝!
    忘了請教若是這樣使用方式,機車用的電瓶夠用嗎?昨天機車才剛換一個新的,想拿那個舊的來用?

网友:
巿產品有電池用日光燈.
你去大的五金行看看.應可以找到.
機車的電池是小了些.
買個卡車的.一顆沒多少錢啦.
夠你玩一晚上的.

网友:
1   LED燈  你可以採用食人魚系列  12V的電瓶可以推動. LED燈數量就醫您亮度需求做調整  以1顆汽車電瓶點上6個鐘頭以上絕對不是問題
2   充電器現成或自行製作(如果您有電子基本基礎...圖要給你很簡單)
3   進階建議----- 小弟是有採用太陽能發電板去冲汽車電瓶的電(電路採自製DIY).再由汽車電瓶供應是內部分日光燈(使12V/DC)與夜間走道常開不關的夜燈(採食人魚燈(12VDC))使用6個鐘頭不是問題.既 環 保有可取自然陽光發電.電費雖省不了多少.但成就與環保是增進不少.
4   機車電瓶我沒試用過
5  如需更進一步的協助.請再行告知.不是不告知您.線上有資料可尋找.再者阿良不知道你有無基礎
6  過些時日會將以上    太陽能充電與全系統PO上網   供有心人士參考. (真人真品實境演出且一刀不剪)

网友:
建議你用汽車的12V40AH或比這大的電池
再搭配12V轉110V200W的轉換器
再使用省電燈泡23W螺旋的(U型的耗電又不亮)
以一個燈泡...電池充滿約可使用7小時左右
下面的產品可參考

如須購買燈泡建議購買白光...比黃光亮上1倍

【GE奇異】23W螺旋T3省電燈泡《10顆》(建議用飛利浦比較耐操..不過很貴...)
http://partner.buy.yahoo.com.tw/ ... W9IQ1pjYjJzV0hjPQ==
VOT黃金版~200W電源轉換器(含USB) 這個...空載電流吃很大...不過接線卻很方便
http://partner.buy.yahoo.com.tw/ ... W9IQ1pjYjJzV0hjPQ==
只有0.5kg~300W汽車電源轉換器 這個最便宜..空載電流又小可提升使用燈泡的使用時間
http://partner.buy.yahoo.com.tw/ ... W9IQ1pjYjJzV0hjPQ==

汽車電池就建議你去汽車材料行買畢竟可以知道是不是剛出廠的新電池

网友:
建議用白光3wled 4個串聯直接12v電瓶 一組耗電700ma 看需要亮度增加併聯數 如果4組號電2.80 安培如果用12v40ah電池約可用14小時 3w led 單價約80元16個才1280元
如果您要1000w亮度還是發電機實用

网友:
那你可跟地主反映,請他教申請水.電然後費用跟他均分, 總比自己還做甚麼DIY還便利ㄋ,還有喔你不只只有電燈的問題吧

网友:
既然你有向地主承租使,可請教地主看看,最好是申請水電次之再向其他的住戶借借看最後如都不行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1918047因滿省事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