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 相關零件?

楼主(2009-11-11):
請問各位大大手邊有此機板請麻煩幫忙提供一下照片中的mos是用什麼型號,另外請教此板被朋友亂拆到圖中小紅框的銅箔掉落,請問還有補救空間嗎?謝謝~

网友:
銅箔掉落可以補線.
幫您查MOSFET的型號.一直沒找到.
幫不上您....

网友:
麻烦提供一下元件位置,如Qxx

网友:
关于铜箔脱落,可以直接飞线。看情形是low side的MOS,是和驱动IC直连的

网友:
掉銅箔的應該是MOS的G極,補救方法就要跳線到PWM晶片。
MOS不一定要同型號來換,可以找同樣是power MOS來代用,上下管要互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s大,您所指的上下管要互補是什麼?

楼主:
跳線.....這對我來說有難,但自已跑出了一些想法不知對不對,請問是否G極要接到ADP3418K的第5pin(我打bb檔G極和第5pin是通的)呢?請大大們提供一下跳法。

楼主:
附上adp3418k的datasheet

328.02 KB, 下載次數: 77

网友:
1.缺2 顆MOS型號是60T03GH.....俗稱上管...............下方缺1顆MOS型號是90T03GH.....俗稱下管(你要順便檢查你圖上有的下管是什麼型號)左右2顆最好相同
2.上管旁邊缺的3顆電容是1000uf / 16v
3.缺銅箔腳位.....用接線方式連接到左邊電阻上端(電容680uf / 4v右側)....2者是相通的

网友:
補充:G極要接到ADP3418K的第5pin......可以........2者是相通的

楼主:
嗯~,謝謝c大,另外自已再跑線發現adp3418k的第5pin有接到旁邊有個標示"0"的電阻,請應該是保險電阻,是嗎?那這樣我接到至這個電阻也行嗎?

网友:
那顆電阻主要是當保險絲來用,利用OK線從MOS的G極連接到電阻即可。
上下管要互補,算是我的經驗吧!我也說不上是什麼原因。之前換CPU供電MOS時,想說隨便拆一顆PowerMOS換上去,結果,PWM晶片偵測到有問題,就CPU供電完全沒出來,後來整套MOS全換,才解決掉。
小弟我看資料手冊,好像上下管的切換時間並不相同,所以小弟我才說好像要互補。

楼主:
已裝上mos及電容後先打二極體阻值約520,應該沒短路,所以先上ATX20pin及4pin上電,電源正常除錯卡電源燈號部分都正常,再來上真U測試,一開機馬上短路關機了 ,小弟的不解是上12v4pin都ok,為何上真U就短路了?
我跳線是如圖這樣接法( 焊接的很爛)
上面兩個mos量測電為各為 D12V  ,G9.63V, S9.63V(用85t03h替代原本60t03gh),下方兩個(90t03gh)D9.63V ,G 0V ,S0v,於cpu座右手邊(照片沒拍到)也有一對mos(90th3gh),其中一個也是故障於是用一個60th3gh替代,不知是否為這裡的問題,謝謝

网友:
jackchen681大您看一下這篇,可以告訴您為什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825&extra=page%3D13

楼主:
嗯~這文之前也敗讀過,只能說當時有看沒有懂 ,現親自碰到了,自然理解了,我看還是先買新的mos 換看看囉,現在代換的都是舊板拆下來的.....
謝囉,S 大

网友:
mos裝反了.....上管60T03GH.....下管85t03h代用
電壓不對.....D約12V  ,G約2.2V, S約1.5V

网友:
補充mos代用要查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