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p4p800 無法開機

楼主(2009-11-11):
由於事前沒有準備.所以沒拍下維修的照片.
但是過程百般曲折.只以文字陳述.希望給大家一點維修上的思緒.
剛拿到板子.目測並無零件因過熱或短路燒黑的現象.
電表測試各個電源對地阻值.一切正常...
上假載.除錯卡.上電.無法觸發...
測南橋石英晶振.電壓正常.波形正常.
測南橋供電.3.3v 1.8v 1.0v 也都正常.
power-on 腳針電壓3.4v也正常..
按power-on 開關.也有電壓hi-low的跳變..
檢查I/O W83627THF-A 電壓正常.按power-on pin68 pin70都沒有跳變.
表示開機線路異常.應該有斷路.
從power-on腳真開始跑線路.一方面按power-on 開關.觀測電壓跳變路線.
來到一顆0歐姆的電阻.跳變不見了.電表量一下..開路..既然是0歐姆.用夾子短路它測試.
觸發了...但是..post跑碼跟高鐵一樣快..跟碼表一樣..
換了電阻順便把i/o給換了..上機測試..
一切正常.post 00 復位正常.測量核心電壓1.5v 正常
上cpu 記憶體 顯示卡 再測試...沒問題...設定一下bios時間(此時鍵盤ok)
進windows xp 本來想開熱機程式幫它來個3溫暖.結果當機.....
從開機post 都正常..進入系統不久後就當機..(windows xp 確定ok)
刷bios吧..在dos底下鍵盤無法動作...難道我換的i/o有問題..
沒辦法再換一個i/o.....以下簡短陳述.目的只是說不良i/o所顯示的post 故障碼
這次post d5 再換一個
這次post A4 再換一個
這次不觸發  再換一個
這次POST 2A有時會卡 84
最後換到一個POST OK 進入系統也OK 熱機程式也ALL PASS
總算完成了..........真累 換I/O換到眼睛脫窗(I/O都是剪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辛苦= =

恭喜修復完成阿!

文中是說 0歐姆開路 用聶子短路即可處發並且開機成功?
還是說可處發但仍然異常所已更換I/O?

楼主:
因為0歐姆電阻開路
所以用聶子短路他
--------------觸發了...但是..post跑碼跟高鐵一樣快..跟碼表一樣..----
應該是說post有跳碼.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再跳什麼.當然沒開機成功..

网友:
我比較崇拜你有一拖拉庫的IO晶片可以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