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A8V-E SE POST 00

楼主(2009-11-11):
這也是昨天修好的.被之前的I/O搞到無力.
這板子到手時一樣無觸發.經過測量.我決定再換I/O
不過這次I/O是廢板上的.而且該廢板是北橋掛了.所以I/O應該沒問題.
果然.換過後 POWER-ON 觸發了.
但是POST 顯示00
查核心電壓1.6V 正常
但是CPU 時鐘訊號 無波形.
本來想查時鐘IC 但是無法找到ICS953202BF的接腳圖.
看線路測ICS953202BF 電壓3.3V是有的.
測旁邊訊號電容輸出端.都沒有波形..
再測石英14.318沒波形.不是石英壞就是ICS953202BF壞.
當然先換石英囉.換過石英晶體.波形輸出有了.
看看CPU 時鐘 也出現了.電壓0.4V 正常.
上CPU 記憶體.顯示卡.上電.......POST 一路順暢..
進入XP系統 熱機程式伺候  幾個小時依然健在.....此板修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修復!

很少看到CLK故障,但在網上常看到有人換石英成功修復的= =

可惜沒照片><"

网友:
恩恩~謝謝分享 ~沒有示波器 不然就能玩看看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問題要抓的確得要有示波器呢,否則就只能猜猜賭賭了...

ICS時脈產生器的資料非常難找,大概是被併購所導致..